不锈钢管材氩弧焊后表面粗糙---[求助]

楼主(2006-11-20):
 我们通常用 氩弧焊 焊接不锈钢(管材) 焊接后出现以下问题:

   焊接后的表面显得不好看 粗糙  表面处理的话就是喷漆 可细看还是不美观

 对以上的问题大家给个意见,有更好的工艺使不锈钢联结起来即可靠又美观.

网友:

不锈钢焊接件一般要求焊接后磨平、抛光处理,对连续焊更是如此。

楼主:

谢谢!
除了这种方法外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对于焊接时出现的洞口 如何修补呢?

网友:

如果您加工的管道是用于饮料生产线上的,是不允许有这种情况发生,应该使用氩气将整段管充满,以保护焊逢。

网友:

可能是不锈钢管壁厚与焊接电流、焊丝直径及气体流量不匹配造成的。
附件是不锈钢焊接规范仅供参考。

网友:

怎么没看到附件?

网友(2006-12-28):

二楼的方法基本可行

网友:

电源极性 板厚(mm)对接对接加填充材料 焊丝直径(mm)焊接电流(A) 气体流量 (L/min) 焊接电流(A) 气体流量(L/min)

接        0.5        10~30        4        15~35        4        φ1.0
        1.0        30~70        4        45~75        4        φ1.2
        1.5        70~100        4~5        80~110        4~5        φ1.6
        2.0        90~130        4~6        100~140        4~6        φ2.0
        3.0        100~160        5~7        120~180        5~7        φ2.0
        4.0        140~200        6~10        150以上        6~10        φ2.5

对不起!我不会在上面贴表格所以那天我没贴上附件,今天我只能用简易的方法了,您只能将就着看了

网友:

1、做好气体保护,内部充氩气,外部加大喷嘴口径;
2、注意焊接手法,控制焊缝余高和表面质量;
3、焊后算洗钝化,去除表面氧化物。

直流反接会好点。

网友:

氩气的纯度直接影响到焊道表面的美观,氩气的供应,有氩气、纯氩和高纯氩之分。另外,钨极的形状也会影响。

楼主(2007-04-23):

很抱歉,此时才回贴.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