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叶片泵,1PV2V4技术参数代表什么?---[请教]

楼主(2006-11-20):
变量叶片泵:1PV2V410/50RA1MCO16N1,请问各位大侠谁知道此泵的参数都代表什么?急!!!是力士乐的,好像华德也有!!

在线等,谢谢!!

网友:

力士乐出叶片泵吗?北京华德肯定没有,你能否提供你这个泵是哪产的?看型号好象是PARKER或者YUKEN的(记不太清楚),手头没资料,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