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阀和控制器?---[如图,请教]

楼主(2006-11-20):
大家帮忙看看图中设备上圈起来的是什么东西?哪里可以买到

1安装的位置是换热器的热水出口和回水(即冷水)进口

2是安装在蒸汽管道上的,象是个什么气动的阀门

哪位大虾知道的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

1项如果是通电的,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2项看不太清楚,这类元器件,如果通电,可能为温度传感器或电控阀,如果通压缩空气,很可能是气控隔膜阀。

楼主:

非常感谢红帆船大侠
说明一下:1项是不通电也不通气,就是独立的,品牌是 BRAULMANN,网上查了一下,还是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呵呵
2项是通压缩空气的

网友:

那么1项应该是机械式压力开关,2项是气动式隔膜阀。可以这样判断:1项顶部的红色部分是否是上下可动的或者带弹簧结构;2项的蒸汽供给是否是自动的,如果是,有没有其他电控或气控阀。

网友:

1项是不是个排空气用的装置。因为是在水路上装的,保护用的安全装置也可能。2项看看保温层里面应该是很大的,应该是个气动阀。

楼主:

没人有不同看法吗?

楼主:

红帆船说的比较符合,我觉得2项是Y型气动流量控制阀,因为在网上看了些图片,觉得和原物挺相似

网友:

第一项,同意4楼的看法,第二项,有些不清晰,还有远端连接的是什么部分,但不像是流量控制阀.

网友:

1是个排空气用的装置,用于排除换热器内循环水中的空气,提高加热效率(水中含有空气将引起超温报警);
2是安装在蒸汽管道上的气动的截止阀,当换热器内循环水温达到设定温控上限时关闭,水温达到设定下限时开启.

网友:

同意9楼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我在硫化机上用过类似的东西,虽然外形不一样,但从使用上分析,应该是四楼说得对

网友(2007-02-07):

我认为:1.是管路放气阀,为防止气堵而配制的。
        2.是限压保险阀,为防止蒸汽超标而配制的。

网友:

我同意9楼的看法。我见过此类阀门
不过,如果想确切的了解其本质,最好是利用停机机会对其拆解检查,很简单,不就是阀吗?一看就明白,也不用这样瞎扪了。

网友:

我也同意9楼的看法

网友(2007-05-07):

1应该是温度或压力传感器,2就不清楚啦,看不清楚。

网友:

看一下控制系统和控制原理图,会有收获的

网友:

支持9楼和12楼的说法!

网友(2010-01-11):
拆下来看一下,如果还是不知道,就拍一个独立清晰的照片;
需要有电缆的就是感应器,没电缆的就是机械阀;

网友(2013-04-05):
谢谢,今天又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