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4,打印时虚线及点划线打印不出来---[请教]

楼主(2006-11-20):
各位兄弟姐妹:为什么在打印的时候虚线及点划线打印不出来啊?(在2004版本CAD画图)

高手出来指点一番!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你看看你的图层设置!还有可能是你的打印机有问题,打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看看你图层里面是不是把这两个层设置为禁止打印了,要不是不是用的黑白打印机,黄色打印不出来,要改打印样式的.

网友:

设置虚线和点画线时,改变比例,例如设置比例为0.5或0.25,也许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楼主:

用的是黑白打印机,但图层里并没有设置禁止打印,而且没有设置其它颜色的

! G, r' C5 B i" }

我把大家的主意再试试看!

谁有更详细地说明可以在说说!

楼主:

设置虚线和点画线时,怎样改变比例?在哪里改?请指教!

楼主:

怎样改变比例?请指教,谢谢!

网友:

点击特性,修改虚线层的比例,试试看

网友:

就是,修改一下线型比例,我在打印时有时在图层空间打印不出虚线和点划线。

网友:

线的对象特性里有线型比例,改一下看一看。

网友:

你是彩色打印机吧!在特性里修改下颜色就行了。

网友:

lscale修改线型比例

楼主:

谢谢!

我已成功修改了虚线的比例!

非常感谢!

网友:

打印时选择全黑色打印..

网友:

如果是黑白打印,你可以把所有的线条都炸开,颜色改为红色即可

网友(2011-07-15):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说打虚线或者是打点划线的时候,看着像是实线一样。
你选住你要打印的虚线或者是点划线,然后点Ctrl +1 打开属性框,在里面有一个线型比例的选项,你自己设一个小一点的比例,再看一看,虚线或者点划线的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
输入命令“LTSCALE”(线型比例)调整。

网友(2011-08-15):
这也太早了点吧

网友:
打印样式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说打印不出来,是线根本就打印不出来还是线型不对呀,如果线型问题,调整一下比例,往大或小试试
要是线根本就打印不出来,看看图层设置,是不是禁止打印了,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选用了DEF开头的图层
这个图层是打印不出来的,至于为什么,本人不知道。

网友(2012-04-16):
在命令行输入变量psltscale(图纸空间线形缩放变量,默认为1,即随视口比例而缩放),将1设为0(与模型空间保持不变),即可。' z7 R1 w/ z( ^.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