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运输过程当中受到碰撞---[求助]

楼主(2006-11-20):
进口数控车床运输过程当中受到碰撞,铁托(支架)严重变形,

! A x

对车床进行修理、检测时可以参照什么标准、规定?

网友:

提以下建议供参考:

首先说明,如果机床碰损较严重,即使修复也会影响原精度,即使能达到合同验收精度要求,除非回厂换件大修,也就相当于重新装配,该检测的项目重检测一遍。从用户处维修,毕竟工具、检测设备都不全。

# m$ ~2 a) r {* o5 E# N t, K

 1、如果是新机床没有验收,通用机床的话首先要求厂家重新更换机床,此台由厂家回厂维修。

      如果是专用机床,根据损坏情况对精度的影响做一个评估,在同意机床维修前重新签订一个技术协议,达不到要求的话作退货处理,重新作新设备(或回厂重装配)。修好后按原合同、技术协议、新技术协议一齐进行验收,所需激光干涉仪(测直线度、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等检测费用由制造厂负责。

2、已验收设备的话,对车床进行维修、检测,主要依据厂家的机床精度检验单,参考你所加工工件精度,能满足加工要求的就是好机床!国家标准-数控车床精度要求,一般不如厂家的全、严,如果你所买的机床精度检验单不全,可以参照济南一机床、沈阳一机床、大连机床厂所产的全机能数控车床的精度检验项目,具体精度要求根据你们的产品加工要求,参考采购合同要求的精度要求。

以上供参考,再有问题继续提!

网友:

飞虎大侠进入社区以来为大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二楼的DX飞虎119 。
我把实际情况再说明一些吧:一台日本数控车床在运输途中受到碰撞,导致铁托变形,具体的受损情况不是很清楚,因为事发时我没在第一现场,只能根据一张照片来判断,从照片可以看出车床的铁托严重变形。日本厂家在中国的生产商对车床进行检测的项目如下:
1.检测;
2.车床精度测试(Z轴,C轴);
3.更换零部件及其他。
更换零部件如下:
   零件                 数量
base cover,                1 piece
left cover A                1 piece
left cover                   1 piece
model name plate     1 piece
rogo mark                 1 piece

网友:

   可以在详细一点吗?我还是有点不懂!

网友(2010-07-17):
我正有这方面的工作,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