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方氮化硼磨头磨削淬火钢---[请教]

楼主(2006-11-20):
谁使用过立方氮化硼磨头磨削淬火钢?

效果怎么样,普通用途(非较高附加值产品)替代普通砂轮,是否划算?

如果谁在使用,请推荐几家的产品

 K

网友:

不合适,立方碳化硼磨头比普通刚玉砂轮贵的多,他适合加工一些难切削的高硬度材料。

楼主:

是吗?
同等规格的立方氮化硼比砂轮贵多少?
据说其使用寿命是普通砂轮的30-200倍

不用经常换砂轮 效率也搞很多啊

网友:

立方氮化硼比砂轮比普通砂轮的寿命长,也是针对难加工材料而言的。其实磨削过程中修整砂轮的耗损远大于磨耗,砂轮不修整,不更换是不可能的。用堵塞了空隙和钝化了的砂轮加工是不可能有高效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方氮化硼比砂轮比普通砂轮的寿命长,也是针对难加工材料而言的。其实磨削过程中修整砂轮的耗损远大于磨耗,砂轮不修整,不更换是不可能的。用堵塞了空隙和钝化了的砂轮加工是不可能有高效率的。

立方氮化硼的据说就是极少修正

( \; U4 n l" b+ C

难道没有人使用过吗?

楼主:

我们主要磨削淬火刚
硬度50左右

游客

网友(2012-07-17):
修带圆弧砂轮,考虑过用什么修吗?成本又要增加了,要想 CBN 砂轮耐用,高压冷却 个人认为很重要,不加冷却液,砂轮一下子就糊了,工价也糊,进口砂轮更耐用,先试试国产的吧,D100的砂轮200.300的吧,具体不清楚了
我们用 CBN 砂轮磨高速钢刀具, 一般的硬度在HRC 62 以上, 这砂轮磨软一点的料 反到磨损快, 不知道 磨 淬火钢行不行,不知道楼主磨工件的时候是修一个直线,还是修成型砂轮?(比如 圆弧),楼主可以先定几片国产

网友(2006-11-24):

一般HRC50的淬火刚完全美必要用立方氮化硼砂轮,立方氮化硼砂轮可用来加工一些高钒,高钴,高硬度的钢材。

网友:
Re: 立方氮化硼磨头磨削淬火钢---[请教]---to qshnfj

qshnfj 大虾
给你留眼看到了么?请问你qq是多少?

网友:

老鹰,对不起! 我不上QQ,当然也就没有QQ号,有事联系koalala@126.com

游客

网友(2012-07-17):
没有 QQ的人太少了 。。。。

楼主(2006-11-24):

引用 网友A:
一般HRC50的淬火刚完全美必要用立方氮化硼砂轮,立方氮化硼砂轮可用来加工一些高钒,高钴,高硬度的钢材。

我们老师父说,原先他在轴承厂里(国家特大型企业),有位主任工程师经过大量的试验核算,认为立方氮化硼完全可以取代普通砂轮,可惜因为官僚体制问题,一直没能推广开。

可能因为煤呆过这样的企业,不太明白,这种推广不需要大投入和设备改造,使用习惯也没多大改变,推广这个也这么难?

谢谢qshnfj的指教,我是想试验一下,反正也不会投入很多。

希望有朋友能推荐一些产品。

网友:

非常同意6楼的观点.. 在难加工材料的精密加工(磨削)上,CBN与金刚石磨粒的刀具在加工方面有互补性..CBN硬度仅次与金刚石,而且稳定性方面,在加工金属类零件,要高于金刚石..所以..CBN砂轮有广阔前景//但是怎么让CBN跟砂轮基体结为一体..电镀是一种方法//如果磨粒是多层的话.结合强度足够高吗? 单层磨粒的话也有可能要修整..国外有人用修整过的CBN砂轮磨出工件表面的粗糙度只有1μ多..在加工之前就修整///CBN有M-CBN和P-CBN..他用的是P-CBN.. 多层CBN砂轮现在用其他方法能作成的话..(除了电镀)..保证有足够的把持力..应用前景会很广,在难加工材料的磨削加工领域

4)   陶瓷结合剂的CBN/金刚石砂轮fficeffice" />

2 烧结式CBN/金刚石砂轮

! y+ L+ r9 r z+ L

3 树脂CBN/金刚石砂轮

1电镀CBN/金刚石砂轮

楼主:

楼上的几位朋友是否做过比较试验

与普通刚玉砂轮比起来

对于淬火刚来说

使用成本如何?

网友:

没有//     现在正想办法解决怎么用CBN砂轮磨出自己想要的形状..对难加工材料..

网友:

完全赞同qshnfj的说法,我们这里HRC60的就用普通砂轮磨的,
淬火后可以先精车少留点量,然后再磨就行了

网友:

我们用cbn砂轮或立方氮化硼的砂轮加工skd11(cr12mo1v1)淬火材料hrc55-60 ,效果不错,主要是效率高。用的大多是台湾进口的金刚砂轮。其他材料的淬火钢,普通砂轮就好了,没问题。钨钢材料我们也适用金刚砂轮!

网友:

看下这篇文章,希望有些帮助!

Wear of Electroplated CBN.pdf

网友:

电镀CBN砂轮的磨损..用CBN在磨HRC 62的 钢环,,磨损还不小..把持力不强是原因之一.  CBN 本身强度很高,不易磨损.

网友:

CBN刀具是普通刀具成本的10-20倍,在磨削维式硬度超过   340 HV 的时候才考虑用CBN 刀具.

网友:

立方氮化硼完全可以取代普通砂轮,立方氮化硼是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的又一种超硬磨料,它的热稳定性和对铁族金属的化学惰性优于金刚石,适合对硬韧性(黑金属)材料的磨削加工

网友(2007-01-17):

我使用这个,是内磨,使用寿命是很长,磨削出来是效果很好,实用于高精度的加工,我们是加工的20cr的淬火件,精度达到0.002mm

网友:

同时磨削碳钢和铝合金的混合细长条,用什么磨料的砂轮比较好呢?

网友(2010-08-02):
大家在此很想了解CBN对于磨削方面的各方面特性。
我曾经总结过这方面的资料,如果有需要者可以跟我联系。
关于CBN磨削他是一种新型的磨料。
相对以前的传统磨料刚玉 碳化硅
CBN和金刚石是他们的升级。
因为是他们是超硬磨料,有很高的磨削性能
但是他们需要匹配很好的磨削机床。
有的还需要一定的修整装置。
如果是新型机床。基本配套大多是超硬砂轮。即金刚石 CBN砂轮。
在这里个人发表一下观点。 超硬磨料更能显示他的优越,但是从性价比上面
不是可以完全代替普通磨料。
他们应该是有益的互相补充!
我是专业做砂轮的,熟悉不同的磨料匹配不同的材质!砂轮的修整!希望在这里跟大家互相探讨学习!

网友:
楼主的信息很不全面,貌似有卖肉做红烧肉去要人买瘦肉的感觉。

网友(2012-01-13):
留下脚印…………………………………………………………

网友(2012-07-16):
磨高速钢 俺喜欢用CBN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