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设计在印刷机械上的应用

楼主(2006-11-20):
关于凸轮设计,我咨询了很多专家,但都不是印刷机行业的,希望大家在动力学,运动学上给与一定的指导,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我现在有同轴共轭凸轮和双轴共轭的应用,但在应用中不是很理想,大家是否有更好的设计思路?五次多项式我试过,精度难保证,多提建议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凸轮用于哪?  是递纸机构吗?

网友:

黄牛,图片请作为附件在浏览处上传,不要直接粘贴。

楼主:
Re: 老鹰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照办

楼主:
Re: 莫克机械

是用于递纸机构,定心下摆式递纸机构的驱动凸轮,是共轭,不知你在这方面有好建议没有,我这里不是很理想,希望帮忙。

网友:

不知道你机械目前的共轭定心下摆式递纸机构,不足在哪? 有没有参考国外先进机型的凸轮. 如海德堡可以上18000速度. 速度越快往复运动惯性越大.  再快的只有该方式的,如槽轮机构.象kba的机器.26500速度     我也常考虑这机构,希望有突破.可惜我学识浅薄,未曾想到.

楼主:
Re:莫克机械

此共轭凸轮存在冲击,既加速度曲线不连续,在恒速段曲线是拟合的,上面的共轭驱动摆臂曾经断裂过,现在改为航空金属(铝镁合金),但理论上还是不完美的设计,槽轮机构是对纸张进行二次加速,机构相对复杂,设计量和装配要求很大很高,我们这里生产能力恐怕很难达到,有机会我去印刷厂看看这样的机构,借鉴一下。

网友(点评):
版主,您的凸轮搞定了吗?俺想尝试下~哈哈~

网友(点评):
比如汽车应用的每分钟6000转的顶置凸轮设计,这个曲线是复合曲线,速度,加速度,跃度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采用插值方程的模式。当然,这个模型也可以应用在其他机械上,目前国际流行的复合曲线有十几种,主要是区...

网友(点评):
比如汽车应用的每分钟6000转的顶置凸轮设计,这个曲线是复合曲线,速度,加速度,跃度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采用插值方程的模式。当然,这个模型也可以应用在其他机械上,目前国际流行的复合曲线有十几种,主要是区...

网友:

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情况下,   增加部件强度和减轻递纸牙排重量也不失为一个方法. 中景的机器也有这么做.

网友:

当年仿德国罗兰时,我们机器的牙排就始终比人家(罗兰有用轻合金材料)的重,   在高速时问题就明显.

网友:

发现了这个.你可以看看.
提高印刷机凸轮设计水平的技术及设计软件
http://hebei.mofcom.gov.cn/aarticle/sjzhongyaozt/tjxm/200509/20050900411194.html

楼主:

通过简介,猜测技术上不一定很过关,应该能保证产品工作在13000以上才是现今的发展方向,有时间和他们探讨一下,应该也能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共同想办法解决技术瓶颈

网友:

转部分相关帖   (摆动式递纸机构凸轮的仿真设计)

网友:

重新传下

楼主:

莫克机械 网友提供的资料很重要,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十分感谢

网友(2008-01-11):
非常精彩,黄牛师傅,我找了您很久了,想请教凸轮设计知识!

网友(2010-06-23):
谁能告诉我印刷机上的凸轮有哪些类型及应用的位置,谢谢!我对这一块不懂,可是又想要用。

网友(点评):
凸轮式胶印机上相对来说最重要的零件,因为它关系到整个机器的时序。 主要有以下几块:飞达头吸气、送纸、分纸凸轮;递纸手摆动凸轮、递纸手开闭牙凸轮;滚筒开闭凸轮;换版凸轮;收纸凸轮;墨路串墨凸轮。

网友(2011-03-11):
看到你们的讨论 很好呀

网友:
我在想,能不能用两个伺服电机去完成,一伺提纸,另一伺服送纸,不知行不行?

网友:
当印刷机速度到1万以上时,就要考虑凸轮材料的弹性形变,连杆机构的弹性形变,最好设计完成后要进行动态仿真,确认无误后再生产样品。当然高速凸轮设计是比较困难的,上面只是俺的一点看法。

网友(2011-06-18):
哪位能把以上凸轮设计附件发给我  我下了好几次  都打不开  文件损坏了
leiliangzeng@163.com

网友(2011-08-31):
这里说的 18000速度 25600速度  是什么单位??每分钟多少转吗??

网友(点评):
每小时18000转

网友(2012-09-05):
你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2014-04-18):
版主,有关于凸轮优化方面的资料吗?优化T值。

网友A(2022-02-18):
有谁考虑过用非圆齿轮应用在印刷机械中?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A:
有谁考虑过用非圆齿轮应用在印刷机械中?

能用在印刷机构的什么方面?

啥机构需要这样变速?

网友:
不清楚详细的机构功能,只知道用在印刷机里面的,别人不想让你知道太多。有谁知道的,可以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