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教]

楼主(2006-11-20):
进入冬季,最近一段时间接头焊接总是出现焊接缺陷:气孔;

焊条型号是天津大桥生产的THG506,国标(GB)E5016;

母体:35CrMo;

操作均按工艺规范执行;

% b2 c b

请教解决办法?

网友: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求各位高手解决

不妨采取如下措施试试:
1,将工件进行150~200℃的预热;
2,焊前将焊条进行300~350℃烘干,保温1~2小时;
3,短弧操作;
4,清理焊接区表面的油、锈等;
5,采用引弧板施焊。

楼主:
Re: 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求各位高手解决

非常感谢! 我想再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是在接头焊接后经磨床磨铣后发现有0.5mm~2mm的气孔,呈不均匀分布,有的孔直径有2mm;有的孔集中分布在一起,但并未连在一起,孔、直径0.1~0.5不等;我现在考虑直径大一些的是由于夹渣引起的,由于孔,夹渣均属焊接缺陷,其产生的机理不同,能不能从缺陷形貌、特征、形成机理方面给一些指导!谢谢!还我们用超声波无损检测出共有好几十只不合格产品,我们现在决定将焊口处车掉再进行重新焊接的方法改正,前天车掉了3只,二次焊后又有一只不合格,还请在如何处理这十几只钻头上给点建议,不胜感激。如需详细的图片我还可以上传,不过今晚我没带读卡器,图片存在手机里!

网友: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求各位高手解决

气孔:熔池中的气泡在凝固时没有来得急逸出而残留下来所形成的空穴;
夹渣:在焊缝中残留的固体夹杂物。

制定一个返修工艺,在规范调节,施焊手法,施焊过程给予控制,加强焊接质量控制。
如果是批量生产,不妨考虑半自动焊接,可以有效的提高焊接合格率。

楼主: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求各位高手解决

感谢黄河湃!
今天我们换了一下焊条:天津大桥的THG606;这是厂以前用的焊条牌号,今年为了节约成本换成THG506,现在又换回去。你认为这样做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教]

焊条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我想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教]

今天没发现气孔,感谢与你的交流。
对了,你是黄河?
我长江,True name!

楼主: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教]

我还用手机拍了些照片,看看症状!

网友: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教]

我也很高兴,其实我刚开始就对焊材有所考虑,我看到你说是按照工艺执行的,我想是做过工艺评定的,就没有提及,但是真正要说匹配的话,我查过资料,你现在所用的焊材好像也不太适合,不知您是如何考虑的?

楼主: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教]

消失了一周,
这个我倒是没考虑,当时换用THG606焊条,一是以前使用过,经验;二是焊条品质好;
根据你查阅资料,认为哪一种焊条最为匹配呢?

网友: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教]

看来就是焊材的问题了;
我又查阅了一下,您的选择没有错,是我理解有误:(GB E5016)=(AWS E7016);
本身这种焊条的可焊性和抗裂性都比较好。

楼主:

再上传一些相关资料:

楼主:

最上面那个不是,焊条E6016:

网友:
Re: PDC钻头接头焊接出现气孔---[请教]

呵呵,不错,看来大虾也花费了一定的心思,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最好换焊条,我们公司建火力发电厂基本都不用大桥牌的,四川大西洋牌的焊条比较好用,价格也不太高,但有时出现焊接时药皮开裂现象,影响焊接质量。还可以选用上海的,价格太高了,因为我们焊接的碳钢是Q235或20#,一般选用J507即E5015。

网友:

用的什么焊接法  焊后还要加工的要焊接用的焊丝还是小一点的好

网友(2007-01-16):

在严格执行了工艺的前提下 如果还是有气孔 那么就要考虑母材以及焊条本身的问题了 尤其是后者

网友:

用的焊接方法是什么?
钎焊还是电弧焊?

网友(2008-05-02):
sus420J2焊接的时候,出现的砂孔并不集中在焊孔附近,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对了,补充一点,砂孔在焊接完之后,表面并没有显示,但是经过磨削之后,就显示出来了,直径从0.1到2MM都有

网友:
没啥人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