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过数控车铣加工中心的高手帮我---[新手求助]

楼主(2006-11-21):
我车间要进一台数控车铣加工中心     我车会编   铣也会一些    用CAM,可是这些放到一块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

 5轴联动的 ,  CAM能编吗?   要是不能 ,应该用什么软件   ?

拜求  各位大哥~~   先谢谢了~~~~

网友:

不要慌啊!做机械的就要稳重和实际点!不会就是不会可以申请去厂家培训啊!要是楞充高手出了问题以后就要麻烦了!

网友(2006-12-23):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呀?说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