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损件、易损部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21):
请斑竹介绍下易损部位?? 损坏原因等??

如果购买应注意哪些(我是做玻璃加工一般玻璃3-19mm)

请帮忙

网友:

楼主已经是在用水刀加工玻璃吗!如是,我很想与你交流一下用水刀加工玻璃小孔(直径在8-5mm)方面的相关问题你有兴趣吗?

楼主:

玻璃小孔8  水刀加工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不需要精度)
我也是新手 希望多交流

网友:

朋友没那么简单吧!孔要求出口端没有崩刃现象并且孔内壁不得有明显的接刀纹(在圆的接头处),这样的要求你能否试切一下,然后再谈谈你切的效果,如能满足上述条件,我诚心向你讨教相关切削规范。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的帖子,能详细说说你的问题吗?以及你所使用的水切割设备的使用情况吗?

楼主:

我想购买一台大型的水刀(龙门型,可加工尺寸为3.5m*2.5m),是切割大型工程玻璃用的压力在300兆帕
可以么是否可以选择380兆帕的?缺点是什么?
现在对于玻璃加工行业的玻璃划伤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因为我们作的玻璃是比较大型的工程玻璃是比较重的,所以对于厂家提供简单的增加橡胶垫的方案不太同意。我们一次定位几百公斤重的玻璃切割是不现实的,不可能在放到橡胶垫上就不移动的,如果移动这么大的玻璃肯定会在玻璃上产生划伤。不知道斑竹在这方面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还有就是切割后产生的废砂如何处理最好呢?
辛苦大家了帮忙解决解决!

网友:

首先是加工范围及水刀结构问题,对于3.5m×2.5m这样的大尺寸来说,个人认为采用龙门式的较妥,这样大的悬臂式结构不太合理,尤其是长时间工作后的磨损问题比较严重,精度不易保持.

然后是压力问题,不知道你的玻璃有多厚,按我的理解应该在40mm以内,一般常用的可能也就在19mm以内,这样的厚度的玻璃切割用300Mpa的高压肯定没有问题,不过这里需要强调一个问题,你这里说的压力指的是长期使用的工作压力还是指设备的最高压力,我认为应该强调是长期使用压力,现在国内很多水刀厂家会在这个上面大做文章,把这两个概念混淆,用户很容易被迷惑.象你的这种工作情况,工作压力在260-280Mpa段的压力就可以,一般这种工作压力的设备的最高压力在300Mpa.当然用更高压力配置的水刀也是可以切割的,不过带来的问题是:1.高压力容易切坏玻璃,比如崩边问题等等.2.高压力下,水切割设备的易损件寿命想对缩短,切割成本提高.

再就是定位问题,玻璃下面采用橡胶垫的方式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也是目前很多玻璃企业在用方案,从效果来说,应该是很不错的.对于你的这种大玻璃,需要切割外形吗?如果需要切割外形,则对第一次的定位要求并不高,只是你的毛坯尺寸需要放大一些,比如单边放3-5mm.如果毛坯就是成品,只是在内部切割孔形的化,对定位还是有要求,你可以采用吸盘来进行精确定位.你上玻璃的时候也是需要用到吸盘的,不然那么大玻璃很难用手移动的.定位前把橡胶垫上的砂用水枪清理干净,定位好了以后一直到切割完毕换玻璃时才需要拿玻璃,所以不会有划伤问题.

最后是废水废砂问题,你的这种工作情况产生的是废水\废砂\废玻璃的混合物,目前国产水刀中还没有采取分离处理的装置,由于国内的环保意识及环保要求还不如国外要求的那么严格,一般也就作为生活垃圾一起处理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废水\废砂是不回收的,其回收成本可能都比买新的贵,而且回收的砂几乎是不具有切割能力的.

网友:

在补充一点,切割玻璃对水切割设备来说是很讲究的,讲究各个阀的动作协调性,很讲究处理技巧,很多水切割厂家对这点还没处理好,所以在玻璃行业也就看到那么几家的设备在用,其他家的设备很难进入这个领域.
而对于切割厚度厚的金属,考验的是水切割的设备实打实的稳定性和切割能力.对设备是个考验.

所以很多人一般考察水切割设备时就从这两方面去考察,一个是切割玻璃考察水切割设备的技巧性,另一个是切割厚钢板考察设备的稳定性以及切割能力.

楼主:

非常感谢斑竹精心的指教!!!
我们这里也用吸盘抬放玻璃,但是玻璃都是比较干燥没有水的,现在用水切割做完的玻璃表面一般都会有很多水,所以用吸盘是不是玻璃会下滑呢?
还有现在南京大地水刀高压发生器和移动臂连接高压水管是在空中悬停的,这样是可以保证高压水的畅通,但是对于外观是不太好。(不好意思说南京水刀的缺点了)沈阳奥拓福的高压水管听他们说是在地上走的对于这种布管线和悬空相比有什么大的缺点么?
水刀故障高发期一般在多长时间会出现?
再次感谢!

网友:

对于高压管的布置方式,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从空中直接过去的方式,这样的损耗低,效率高.建议你可以在房顶安装一软弹簧从空中掉拉住,国外很多厂家都这样处理.

对于水刀的故障率问题,水刀的故障率的概念可能和其他设备的故障率有所区别,水刀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密封件等易损件的寿命问题,到了一定的寿命就需要更换,而对于其他件的质量问题就要看各个厂家了.目前国产水刀的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南京大地水刀的品质在国内来说还是可以信赖,不过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其他一些品牌也逐渐赶了上来,现在可供大家选择的余地也大了.

用户在选择水刀时务必要问清楚这个厂家水刀的易损件的保用寿命,易损件价格,应该说使用水刀后的易损件对于用户来说还是个不小的开支,在这方面需要多留意.

网友:

对于一个新用户来说,水刀的故障高发期应是刚开始使用的阶段,在此期间,由于对设备性能不是很了解,对培训的内容还没吃透,所以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会出错或耽误时间,等以后时间长了,对设备了解到了一定的程度后,也就会用得得心应手了.

网友:

一般玻璃附件零售店就有呀,搂主用的是改制了的,属他们的专用辅具。

网友(2007-06-06):

大型的平台,高压管路可以走拖链,这样美观一些,至于弯曲半径之类可以与我讨论。

网友(2010-07-07):
水封 油封啊 还有就是一些橡胶密封件

网友:
向 各 位 高 人 学 习

网友:
切玻璃如果怕玻璃表面划伤,用便宜的塑料或其它贴膜试试.
& y; K% p. j) H2 m0 A水刀如果是新买的话.1000小时之内应该是没问题的.1000小时后也许会有接点漏水的现象.但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