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4mm以上的就不行了---[求助]

楼主(2006-11-21):
   小弟初学激光切割  ,但是4mm以上的就不行了, 有时切不下来  ,切割表面粗糙。

   材料是铁板 , 还有 钢板     。

  恳请各位帮帮忙  。

网友:

4 mm有什么??
是你的切割参数没有调节好?还有好多东西要学那你?

网友:

4mm碳钢难度应该不大吧,一般来讲,8毫米以上的板产生的离子云如果机器处理不好的话会产生一些问题。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光路不稳定的状态,用的是否单悬臂的切割机

网友(2007-02-02):

把参数拿上来看看,如果切不下来首先是功率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加工透镜脏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气体?

网友:

不是吧,我们公司的等离子还能切割25mm左右的中板,激光切割应该强一些吧(个人认为,请教中~~

网友:

调整一下切割激光功率和焦距试试.4mm碳钢应很好加工.

网友(2007-03-24):

不会吧你还是好好找原因,我们公司的通快3050,激光器5KW.铁板25MM能切割,再厚不行啦.

网友:

焦距是激光切割最重要的一点

上面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气压 厚板气压一定要低

网友:

切割时看一下割缝就可以了

如果能看到很亮的缝
质量肯定不错

不管割什么板看不到割缝
赶紧停下找原因吧  要不会害人抛光甚至会拿不下来敲半天

切割 表面很粗  你气压大了呀
切割质量不是很好时
查下喷嘴 对下中心(那种自动对中心的没接触过) 气压 很容易的
摸下切割头是不是发热很严重 那就得把镜片擦一下了 上面估计有水气了

当然了以上只是我对百超的使用所得吧
我们的主管 老是把穿孔放零 一次把5毫米也放零做 害我敲了半天孔

焦距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就是气压
这两点是基本
有用百超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

高手多多啊~~~~学了不少东西   ~~~~~我家机器小了点 700W的 但是我是做刀模的如果谁有刀模的问题我可以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割时看一下割缝就可以了

如果能看到很亮的缝
质量肯定不错

不管割什么板看不到割缝
赶紧停下找原因吧 要不会害人抛光甚至会拿不下来敲半天

切割 表面很粗 你气压大了呀
切割质量不是很好时
查下喷嘴 对下中心(那种自动对中心的没接触过) 气压 很容易的
摸下切割头是不是发热很严重 那就得把镜片擦一下了 上面估计有水气了

当然了以上只是我对百超的使用所得吧
我们的主管 老是把穿孔放零 一次把5毫米也放零做 害我敲了半天孔

焦距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就是气压
这两点是基本
有用百超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啊

高手,高手

网友(2007-05-22):

什么材料?碳钢和不锈钢差很多的啊!如果是不锈钢,加大切割的氮气气压!

网友:

判断应该很容易的,没看到你实际情况,在这只好教你排除法
首先检查光路,聚焦镜看看有没有大的喷点,特别是中心位置。光是否在喷嘴中心?焦点位置对不对?速度变一下看看,功率和气压适当调整看看

网友:

1、加大激光功率
2、把焦点对在2MM处
3、加大气压
4、调整激光切割速度

你再试试,如果再不行,再教你招狠的。专利技术,谁都不知道的招数。哈哈

网友:

你参数报出来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第一次用激光切割2MM的板,感觉跟美工刀划纸张一样。:)

网友(2007-09-28):
最好是具体参数报上来

网友:
真高兴从事激光工作的有这么多高手,希望能和大家共同进步,关于楼主提到的问题我觉的有多方面的原因,大家告诉你的只是一些经验,你需要自己去摸索,不过好的建议还是要采纳的,希望你能成为激光切割的高手.

网友:
4MM应该不难切割。功率:800w   速度:1200mm。焦点板下1mm。气压:3g.

网友:
4毫米铁板该怎么切?

简单,氧气,气压0.1mpa.功率1300瓦.速度3米
想知道的多聊聊

网友:
我以前用过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同轴,光路,气体纯度,嘴子的直径,形状有问题,还是你的切割头漏气阿,
不要将问题只集中在参数上

网友:
检查设备,特别是模型好不好,其他都不是影响太大的因素。

网友(2008-04-09):
一般不是加工参数的问题.重点看下光路,是你的切割头是否有问题,特别看下你的切割镜片是不是脏了.

网友:

初学 应该向你的师傅学习

网友:
出来工作不容易啊!还受人排挤学东西难啊!大家都是过来人,
应该都明白吧!!!
希望高手多多传授呀·

网友(2008-05-15):
切割10毫米以下的激光是非常有优势的呀, 如果再厚的话 精度高点的水切割加工(进口)  精度差点的等离子

网友(2010-04-16):
最大可能是焦点的问题   !!

网友:
都是行家。路过,学习了

网友:
不是吧,我们公司的等离子还能切割25mm左右的中板,激光切割应该强一些吧(个人认为,请教中~~

引用 网友B:

厚板 好像等离子比激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