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计算---[请教]

楼主(2006-11-21):
有会计算链轮的吗?

链轮是怎么样干啊

网友:

请把问题的背景和细节写清楚,这样别人才知道你需要什么帮助。

网友:

发个资料,关于链轮计算!

网友:

不错 感谢上面的楼主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断刀"大哥

楼主:

谢谢!
谢断刀!
我有法国的图纸
请问有懂法文的吗!
我想请教

网友:
Re: 链轮计算---[请教]---to Julia

Julia懂法语吧,刚才还说呢。

网友:

某单位有种链轮外购买不到,查了设计手册自己加工,线切割外形

网友:

大部分链轮的规格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到的。加工的话用最破的滚齿机就好了,因为加工链轮的过程中机床手力很大,没有厂家会用新机器加工的。哈哈! 另外,大齿型的往往用线切割加工的很多。

网友(2009-08-29):
链轮查手册啦,参数很详尽。
加工很简单,只是你们需要一个好铣工,用分度头就能做出来了,当然,这针对18以下的小链轮。
我前几天刚好研究完这个的加工,而且指导到生产很好用。

网友(2010-02-03):
tong   yang  de  wen ti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先查找到公式,然后用EXCEL编一个表就行,发一个大家参照一下!

网友:
大齿形我们一般采用铣削加工,完成后齿部高频,方便快捷。

网友(2010-06-25):
大部分链轮的规格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到的

网友:
都是好东西!狂顶一下!

网友(2010-08-05):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要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