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美国牌号为4150 中国对应是什么??

楼主(2006-11-21):
如题

谢谢了

网友:

对应就不知道,但是成分
是C0.48-0.53\Mn0.75-1.00\P0.030\S0.040\Si0.15-0.35\Cr0.80-1.10\Mo0.15-0.25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找到替代的材料,能不能告诉我!
地址:wuqing500@163.com

网友:

对应的是铬钼钢
前两位表示钢种类及其主要合金含量,后两位表示钢的平均含碳量的万分之几
第一位, 4---钼钢
第二位, 1---铬钼钢
第三和第四位表示平均含碳量,以万分之几表示

阿弥陀佛,我心成佛.

网友:

4140的中国牌号为42CrMo
4130的中国牌号为30CrMo

网友(2023-06-12):
SAE4150,   相当于中国的50Cr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