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板折弯的时候,板两边没有撕裂?---[请教]

楼主(2006-11-21):
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保证板折弯的时候,板两边没有撕裂的现象?

材料:Q235A及Q345A

弯曲角度:90

板材厚度:8mm

网友:

不妨增大折弯R弧,也即增大下模的槽宽,用80mm槽宽的下模试试。

网友:

和板材的纹理走向有一定关系,多试试参数,另下模的R角大点好

楼主:

折弯半径不是靠上模保证的吗?
靠下模保证的话,其原理(宽度大比小有什么区别)?
有大侠能说说折弯板机的详细工作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折弯半径是靠上模保证,但下模的开口宽度要够,要能使钢板圆角整个伸到下模中,折弯半径越大下模宽度越宽,如不够宽,会把下模压坏。

网友:

5楼说的正确,你的8mm板你不妨用槽宽为80的下模试试,我相信即使纹理不对也不会有撕裂现象了。

网友:

一般用热成型

网友:

下槽宽度一般选择板厚的6~10倍。

网友:

1、增大折弯R弧
2、折边线和板材的纹理走向垂直

楼主:

谢谢各位,我觉得我们单位的折弯机的模具选择有问题,有了解折弯机方面的人士没有,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
EMAIL:windssonafei@yahoo.com.cn
或者告诉书名也可

网友:

兄弟,你用的是哪家的折弯机
我是江苏扬力的,负责我们公司的折弯机
对我们公司产品有兴趣欢迎来交流我信箱:jimmy555@sohu.com

网友:

影响因素有很多:
你加工的材料,板厚,压力的选择,模具的设计也是关键
我们公司生产数控折弯机,有MB63*2500,MB63*3200,MB63*4200
63数值是吨位,后面的是机身长度,当然还有100吨,250吨,320吨,400吨,500吨,1000吨,系统是DELEM65W

网友:

可能你的材质有问题

网友:

与折弯半径R,板材有关.也可增加压边.

网友(2007-02-24):

-------------常用材料的最小弯曲半径--------------  ---------退--火--或--正--火__冷--作--硬--化--的  --材料--垂直纤维--平行纤维--垂直纤维--平行纤维3   08、10--0.1t------0.4t-------0.4t-------0.8t  20、25--0.1t------0.5t-------0.5t--------1t  25、30--0.2t------0.6t-------0.6t-------1.2t  35、40--0.3t------0.8t-------0.8t-------1.5t  45、50--0.5t-------1t----------1t--------1.7t  50、60--0.7t------1.3t-------1.3t---------2t;   --磷--铜--------------------------1t----------3t  半硬黄铜-0.1t-----0.35t-------0.5t-------1.2t  -软黄铜--0.1t------0.35t------0.35t------0.8t  --紫铜----0.1t-----0.35t--------1t---------2t + k3 o5 ] i* |7 G---铝-----0.1t------0.35t-------0.5t-------1t  凹模(V型槽2-r角)圆角半径 " G/ L* k: P @( a! \) Tt<2,r=(3-6)t;---t=2-4,r=(2-3)t;---t>4,r=2t;  凹模底部(V型槽底部)圆角半径  R底=(0.6-0.8)(上模R凸+t)   楼主;先从弯曲凸模圆角半径考虑,剪块样板量一下 楼主的材料可以归到20-25类,一般是冷作硬化

网友:

我看还是板料的纹路没有与折弯方向垂直

网友:

最好是顺纹折哈,而且R太小也没有办法折。

网友(2007-04-16):

一般5mm以下的板子不考虑方向的问题,但是以上的就必须考虑了,看不出纹理的话就是折弯线方向与压延方向垂直,厚3mm以下下模槽宽=板厚×6,3~6mm下模槽宽=板厚×8,大于6mm下模槽宽=板厚×10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折过后用焊补一下再磨光吧

网友(2007-07-16):

加大折弯R角或增加折弯V槽。

网友:

如果技术要求8mm厚的板子圆弧必须很小,我建议先用刨床在折弯线上刨一道槽,比如深4mm,这样就不会撕裂了,也不用考虑板材的纹路了。

网友:

1。使用专用的复合防拉痕下模。(可与模具生产商联系定制)

2。采用楼上的方法,但我们是使用片铣刀铣槽。

网友:

楼上的,用片铣刀的话是不是容易产生热变形啊。使用同样加工时间的情况下,刨刀产生的变形应该比铣刀小一些

网友:

另外,你有没有能干8mm厚钣料的复合防拉痕下模图片啊,发上来让我开开眼。

网友:

合金钻头 你好

用片铣刀加工时需使用切削液,不会产生热变形。并且铣床加工的效率高于刨床。

我们使用的折弯机是百超AFM EP31-200(200T)经常加工6MM的板材。因公司有规定,图片不方便上传。这种模具可在网上搜搜。

网友:

还有种解决方案
板料先退火处理

网友:

合金钻头 你好

我简单在网上搜了一下无压痕模具,与我们的模具类似。见下图。

网友:

做展开的时候做上卸荷槽或者做防撕裂槽或者角

网友:

我在飞你好:
我们也有天津爱佛因的EP31-300和EP16-50。只是没有这种模具

网友:

这是我们在折弯过程中出现的,经验证是材料的机械性能不过关(热处理等工艺不到位)

网友:

热弯。

网友(2012-03-05):
两端去一点。。。。。。

网友:
为什么是8个的最多?我们遇到的情况也是8个的板裂的最多。
调查后发现是买的板材的问题。
你们更换好的 板材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就更换模具 折弯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