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阻挡微小颗粒,又有强度不易划破的是哪种材料?

楼主(2006-11-21):
现在我需要找一种材料可以阻挡微小颗粒,但是又有一定的强度,不容易划破才行!本人学机械,对材料的选择不是很精通,希望哪位知道的可以赐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

没人回帖,我来顶一下,
液压过滤器上的过滤网是否可用.

网友:

小到什么程度

网友:

有什么限制没?
用烧结材料可以吗?

楼主:

2楼说的过滤网肯定不能用的!颗粒小的程度只能说用肉眼观察都很困难,和空气中的微尘差不多的

楼主:

材料要软一点的,要能加工成口袋形状的最好

网友:

既要目数小能当灰尘类小的杂质,又要透气,这是一对矛盾。

 X

1.用水过滤。    2. 用海棉类材料过滤(经常性要调换)。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买几双“尼龙袜子”套上不就行了吗。

syw  061123---10.41

网友:

开门造车;高招!!

楼主:

我也感觉这个要求很矛盾的,所以想请教大家有没有解决的办法的!因为灰尘是要靠气吹进袋子的,如果只进不出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从袋口出气的话,灰尘有可能一起出来了,我想应该有那种有微小孔的材料,有一定的小孔可以透气,又可以阻挡一定的颗粒的!

网友:

车用的各种空气过滤器,就是干这个用的。最简单的就是海棉+少许机油,再有就是过滤纸和过滤布。如果再细还有各种的专用过滤蕊。关键是你过滤的量和过滤后的清洁度,有什么要求?要根据情况选即经济又实用的。如果没什么特别的,到是开门造车大侠的方法省事,要想再提高效果,泡一下机油后拧干就得了。

网友:

无纺布

网友:

你可以到过滤器生产厂家找需要的材料.

到小店里去买清洁卫生用的清洁球(丝),空压机上也用这种料

楼主:

有过滤布这种东西?哈哈……我就是要找这个的!谢谢啦

网友:

哪里用的?过滤什么的?过滤精度是多少?流量是多少?有没压力冲击?若有冲击压力是多大?

楼主:

我们公司是生产锂电池的,电动车用的那种,需做用模切机做极片,在做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小的颗粒,需要用气枪吹掉,但是如果只吹不收集的话,颗粒还是会到处飞,要是留在极片上面,很容易造成整个电池组短路的,所以说只要能够过滤小颗粒就够了

网友:

用吸尘器.

那我想买电动车电瓶找你?(玩笑)

有的地方离电源远,是否有给电动工具提供电源的电瓶?

楼主:

呵呵……可能不行唉,我们公司目前生产大部分是电动车用的,还有一小部分是用在动力混合汽车试验上的(丰田已经有了),还有就是附加一点电小宝的,可以给手机,数码摄像机之类当做电源用的,你说的是那些电动工具恐怕不行

网友:

兄弟机会来了,开发吧?!

网友:

过滤袋,过滤布都可以,这种东西靖江的厂家比较多

网友(2006-12-24):

看看 冶金钢铁布袋式除尘系统的除尘布袋材质如何,有多种选择

网友:

将无纺布夹在两片压片之间,结构可以设计成抽插式,过一段时间换下来清洗一下,
不只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滤筒,滤布都好,滤筒收集后好清理

网友:

环保设备中的机械除尘器里有用布袋过滤器的,有可能就是这种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网友好! - F o: I6 Z7 [
# W5 B+ f w: j. e8 \" O
买几双“尼龙袜子”套上不就行了吗。

syw 061123---10.41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