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展开的一些问题(某些资料有些不明白)

楼主(2006-11-21):
我电脑里有一册钣金件设计书籍.里面有一些钣金展开的算法,可我总觉得不太对.你们帮我看看.可我又是相信书的.请高手指导一下.由于刚学钣金展开,不是很明白,恳求高手们赐教钣金的算法,以及一些经验之谈.

 s

楼主:

我发了图片在附件为什么看不到...再发发看看.

楼主:

打包在上面的附件里俩张图.请看看。

网友:

论坛上有相关软件的,不过是否可行我也不知道

网友:

社区里优这类的资料,我在单位的嗲脑里有,现在在家,机子里没有保存。

楼主:

你们看看我在2楼发的附件,里面有俩张图.帮看看他是否合适,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钣金展开是需要经验的,就算是老很老到的设计者,也会出错,还要借助于仿真软件,可能会好写。申明,自己没有设计过。

网友:

我用的软件在计算展开料时对材料方面没有要求,对钢、铝、铜等材料展开料的尺寸基本一致,并且在加工中基本没问题。我单位加工的板材都在3mm一下。试折也是一个办法,多总结。

网友:

公式仅供参考,关键是经验,因为和材质,模具,都有关系。

网友:

影响展开的因素太多` 还是要自己多搞` 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套系数``OK`

网友:
Re: Re:关于钣金展开的一些问题(某些资料有些不明白)

不知楼主主要应用在那个方面的展开,是薄板,还是厚板,是复杂曲面,还是简单曲面?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算准中性层的展开。如若需要你可给我发一张展开图,我好解说。

网友:

顺便问12楼的大侠,

上模和下模方面设计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是您能否讲解一下?

目前也是对板材折弯迷茫的很,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采用的模具有问题(折5以上的板很容易产生撕裂的现象),但是有没有相关的信息。

网友:

12楼的大哥,哥哥你的方法是怎样的啊!

网友:

13楼的,折变板料的模具是根据板材的材质和厚度来定的。各有所不同。

网友:

怎么这个公式好象和我们用的不一样的呢?我是做建筑钣金的.

网友(2009-06-03):
,关键是经验,因为和材质,模具,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