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求几张液压伺服系统的原理图,参考一下

楼主(2006-11-21):
      因为要做一个项目,需要设计一个液压系统。想一想一定需要伺服系统,主要的是要控制压紧力在20KN-90KN之间变化,并能精确到其中任何一点,看来必须是要伺服反馈控制的了。

2 O% p2 j E# w" `

      但伺服控制的原理图特别少,没什么参考,希望各位朋友指点指点,多谢,感激不尽。

网友:

提2点建议:1,你可以在液压工程手册或液压系统图集上看到伺服控制的原理图.2,伺服系统的原理图很简单,基本就是恒压源和精密过滤器加伺服阀再加上执行器和传感器,没有什末参考价值,伺服控制系统设计最重要的就是整个系统动静态参数的选择计算和伺服阀的选型.这方面下的工夫应该是最大的

网友:

正如二楼所说,伺服系统原理图简单,一般一个阀控制一个缸,关键在控制系统的参数设计和控制器参数的调节。另外想多问一点,对力的控制精度有何要求,以及调节过程的动态是否有要求,或许可以提供帮助

楼主:

多谢二楼三楼,我非常理解你们的意思了,有伺服阀的原理图确实不复杂,关键是如何去进行参数设计和调节。

这里有两种情况:
(1)液压缸推动两物体压实,当压紧力达到一定力(比如40KN)的时候,此时,保持这一压紧力不发生变化。两物体为大轮和小轮,大轮开始带着小轮做滚动,滚动中,当小轮因磨损,压紧力减小的时候,系统能够自动补充压力,使压力能够维持。
(2)液压缸推动支架,当支架推动到某一角度(这里可以提前换算为液压缸的位置行程,即其需要运动到的位置),液压缸维持不动。

请问这些情况,我的最简单设计是没什么,我现在的设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