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图纸打印问题!

楼主(2006-11-22):
本人由于工作需要打印很多CAD图纸,可是我只会常规打印,不能实现联打,就是说所有所有图不用每张设置而进行打印,这样工作效率特别慢!需要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介绍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不用每张进行设置,是不是指线宽和颜色的设置,如果你的图画时是有颜色区分的但打印时要设备成黑色的,你可以在打印样式表里设置一个打印时都是按黑色打印的但是线宽是不会变的,还有其它的包括打印机也设置好后,你打下张时就可以在页面设置名称那选择与上一次相同就可以了,如果你个别的改动也比较便了.也可以在打印设置名称那添加自己想要的打印设置到需要时就取出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去查阅批打印。

网友(2007-01-15):

我认为把CAD 的dwg格式改为PDF格式的文件,再进行批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在每一个系数里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都是用一样的格式一样的打印机打图纸,只要你设好一次要求,那么其它的只要按一下上一次打印就可以了。如下图:

网友:

补充一下,许多图纸也可拼在一起打。

网友:

电子图版有自动排版功能《请问CAD里面有吗?

网友:

 CAD 的dwg格式怎样改为PDF格式? 谢谢!

网友:
打印机不能在模型中横向打印出图---[请教]

在这我也借个地方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打印机不能在模型中横向打印出图,在布局中可以横向打印(没有改变任何设置),打印机设置已经设为横向的了,打印预览也是竖着的,所有能想到的设置我都试了,就是横不过来。我的打印机为佳能激光1120。谢谢!

网友:

想了解批量打印,哪里有教材???

网友:

pccad有排图功能

网友:

安装Adobe Acrobat 5.0 或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后选Adobe Acrobat PDF打印机即可.也有通过一些小软件转.不过安装Adobe Acrobat 后可通过虚拟打印的方式转换所有能打印的文件资料,而且在扫描图纸时可批量扫出PDF文档,再不用一张一张图片去整理.推荐使用!需要我可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