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确认毛里求斯的电压是不是230v50Hz?

楼主(2006-11-22):
请确认毛里求斯的电压是不是230v50Hz?

网友:

向中国驻毛里术斯大使馆,或毛里术斯驻中国大使馆询问。

网友:

请问楼主需要知道毛里求斯的电压干什么?你在毛里求斯吗?还是你买了毛里求斯的电器?楼主,只要大概了解一些邻近国家的电压就行了!

楼主:

订单
设备的控制部分由变频器plc等
现在可以确认了,我从别的渠道知道的

网友:

是的..Mauritius毛里求斯的电压是230v50Hz.插头代号B

网友:

我给你找了一个你需要的信息,里面还涵盖插头的形状:
http://treehouse.ofb.net/go/zh-cn/voltage/Maurit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