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UTOCAD的公差标注的问题??

楼主(2006-11-22):
公差标注是用%%p是正负公差,是上下公差的数是一样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是打上下公差的数值不一样的,如果分开标注的话又太麻烦,怎么才能把上下公差一次标注下来呢??

网友:

可以在[標注]-[型式]中新建一標注模式。
對於有不同公差標注,多建立幾個標注型式即可,方便、實用。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在标注中改写为:
\H字高X\S上偏差^下偏差
例: %%C50\H0.6X\S+0.025^+0.019   为上偏差+0.025下偏差+0.019的50的圆.

网友:

如:%%C50要标上下公差:+0.046,-0.010

 I: C

则:%%C50+0.046^-0.010。选中:+0.046^-0.010按格式中a/b即可完成。

楼主:


网友:

试着用CAXA电子图板画画    什么标注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使用“^”和a/b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

我习惯用R14 还比较方便。

网友:

我一直就用的5楼说的方法

网友:

为什么搞得这么麻烦?直接改标注的属性不就行了?
调出属性框,公差。。。显示公差:对称。。。输入公差上偏差。。。显示公差:对称,OK

网友:

怎么选中+0.046^-0.010啊?格式中a/b?在哪?怎么做?不太明白?格式下拉菜单只有图层/颜色/线形等选项吗?哪有a/b啊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用多行文本写公差?是不是脑子进水了?AUTOCAD强大的标注编辑功能竟然没人用?郁闷!!!

网友:

双击要编辑公差的标注,就可以打开“特性选项板”(当然,键入命令PR回车、或使用快捷键Ctrl+1(不是小键盘的1)、或点标准工具栏的对象特性按钮、或点修改菜单下面的特性都可以)。特性选项板上是这个标注的全部属性。把选项板的滚动条拉到最下边,关于公差的部分就会露出来,选择公差类型,填写公差数值,如果需要还可以修改文字对齐和公差文字尺寸......若是后边还有同样公差的标注的话,用格式刷就可以把这个公差应用到其它标注。

网友:

标注样式中也有,可以选择修改后进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