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系统,进行轮胎与转轮间的持续加压---[求助]

楼主(2006-11-22):
      需要设计的液压系统需要实现进行轮胎与转轮间的持续加压,加载的压力能够控制在20KN-45KN之间的任何一点,保证加载能力,进行试验,考验轮胎的耐久性,这种情况我想在接触处一定需要压力传感器,检测输出的压力值,对液压系统进行反馈控制,才能够实现各个特征点的达到情况。

      但对液压系统不熟悉,还在学习,系统原理图还没有画出来,请各位大侠给点建议。好像液压伺服系统的原理图的例子本来就很少。

网友:

可以用一般的液压系统,在回路中增加限载阀和蓄能器实现,不一定用比例反馈,当做比例反馈肯定能实现,特征点压力值可能通过调整限载阀的设定压力实现。

网友:

假如真的象楼主所说加载压力能够控制在20-40KN之间的任何一点,我认为常规阀和普通比例阀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因为我们普通的阀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调压精度都达不到这个级别。可能要用比例伺服阀或伺服阀通过压力反馈来控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