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阀进行压力控制,请高手给个例子

楼主(2006-11-22):
确实非常需要这个一个例子作为参考,是否有呢?请各位提示。

网友:

电液伺服阀一般以闭环的形式用于位置控制,反馈为位置传感器的电信号,如果想实现压力控制,就先必须先取得负载两腔的压差(看你想实现的方式)再形成闭环。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楼主:

把实际加压两零件间的接触压力测到,然后与控制器设定的压力值进行对比,其差值反映为一定大小的电流值,输入伺服阀,控制接触压力继续变化,当测量值与设定值之差达到一定范围的时候,伺服阀调节输出的系统压力不变了,系统达到稳定。

请各位指点。

网友:

网上搜索负载模拟器的论文,会给出一些力控制的例子。电液伺服阀进行压力控制,主要是利用压力传感器或里传感器检测缸两腔的压力差或活塞杆的输出力,进而反馈回控制系统,调节伺服阀的开口来进行调节。从原理上说,前面所提两种检测方案后者效果更好。伺服系统考虑的因素较多,要充分做好各种计算分析

楼主:

对伺服的控制过程不是特别熟悉,伺服阀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多,对它的分析计算还不知道怎么下手。希望理论上不要过于复杂

网友:

请找一本甘肃工业大学王春行的关于液压伺服控制系统的书,例如老版本的“液压伺服控制系统,1981年版”第6-4节就是“电液力(压力)控制系统”(新版本差不太多)。其中提到:材料试验机、结构物疲劳试验机、平整机液压压下、线材或带材张力控制、车轮刹车装置,都采用电液力控制系统。据此,可在网上搜索。如有机会,可以上维普镜像站http://10.15.61.240,可以检索到有关论文的全文。

网友(2010-04-11):
进学校的数据库里面下载相关论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