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粗造度标注--[请教]

楼主(2006-11-22):
请问各位大侠:

塑料件中通过"注塑、滚塑、模压成型”等加工工艺出来的产品,粗造度是应该用去除材料还是用不去除材料主方法标呢?

如果哪位有的话,请发点资料上来哦!

 y/ U$ H

谢谢咯,急呀!

网友:

一般来讲注塑件的光洁度由模具来保证~~
去除材料的也有~~~但是很少~~~

网友(2007-01-24):

对,一般是模具来保证的,你可以标用任何办法达到的粗糙度

网友(2009-07-01):
在产品要求说明 。。。

网友:
没有后加工的话,就用不去除材料标注;反之,就用去除材料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