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向轴的安装

楼主(2006-11-22):
请教可伸缩式万向接在安装时有什么要求?

网友:

万向轴的在拆装的时候主要注意花键联接后两端的十字形头成交叉状

网友:

能有图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找到一张图不知你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2007-05-30):

有一种说法是黄油嘴在同一平面上

网友(2007-11-09):
不知道你说的是万向节的本身装配还是万向节上机安装?
提醒一下,可伸缩的万向节轴一般是话键轴的,花键轴与花键套是不允许错齿的(厂家将加工误差一般累计到一对啮合的齿上)!

网友: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看到的

网友(2009-06-12):
相位要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这个要说明白些 大家好讨论  和帮助啊

网友(2009-07-15):
看设计呀,有的传动端与无传动端的接口是有区别的。
你想不照办都不行。
所以,要说明

网友:
一般设计人员都对这方面有考虑的,但不排出。。。
; @) N  u/ V6 p( D& U二重这方面作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