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楼主(2006-11-22):
用锡焊吧.

网友:
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用普通铜焊即可。和一些中小企业中焊接车刀的工艺一样(黄铜焊丝+氧气+乙炔)。

网友:
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如果量不大的话,建议采用气焊,如4楼所说。还可以采用氩弧焊。

网友:
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用钎焊,磷铜焊丝或银铜焊片填充。

网友:
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同意四楼的意见,也可以用银焊

网友:
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我的建议还是用锡焊,用气焊或氩弧焊很容易把铜片和铜丝融化。先把铜片孔边缘和铜丝头部擦拭干净(用小刀刮净更好),然后涂上焊锡膏或用松香,用50W电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建议很好,只是不知道用锡焊的强度多大.

网友:
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0.5mm厚铜片,直径1mm铜丝制作的零件,强度也不高,我想锡焊的强度应该足够了

网友:
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0.5mm厚铜片,直径1mm铜丝零件,本身强度不高,用锡焊可以,也可增加点加强辅助件。

网友:
Re: 请教 紫铜焊接用什么好

看来要根据楼主所用的实际情况来定了

网友(2008-05-03):
要根据楼主所用的实际情况来定了,银基纤焊应该能满足条件,但是挺贵的

网友(2009-08-29):
可采用超声波焊接的方式来完成紫铜对紫铜的焊接机,超声波焊接的好处在于导电性能强、焊接牢度
技术支持:http://www.wx058.cn/ProductShow.asp?ID=227  15852789906
焊接原理:超声波金属焊接是利用高频振动产生的能量,将同种或异种金属,在适当压力下通过冷磨及水平运动把材料表面分子相相互渗合,达到焊接的目的。
焊接优点:1,焊接材料不熔融,不脆弱金属特性。2,接后导电性好,电阻系数极低或近乎零。3,对焊接金属表面要求低,氧化或电镀均可焊接。4,焊接时间短,不需任何助焊剂,气体,焊料。5,焊接无火花,环保安全。
本机优点:1,采用PLL锁相频率自动跟踪技术,无需调频。2,采用德国压电陶瓷换能器。3,自主知识产权焊头,世界名牌,降低使用成本。4,人机界面控制,多种参数存储。5,能量检测模式,保证焊接质量一致性。6,无级调整振幅,无需频繁更换增幅器。
超声波金属焊接适用产品:1,镍氧电池镍网与镍片互熔。2,锂电池,聚合物电池铜箔与镍片互熔,铝箔与铝片互熔。3,电线互熔,偏结成一条与多条互熔。4,电线与各种电子元件,接点,连接器互熔。5,各种家电用品,汽车用品的大型散热座。6,电磁开关,无熔丝开关等大电流接点,异种金属片的互熔。7,金属管的封尾,切断可水,气密。

网友:
1、采用碳阻焊,磷铜焊条,成本低,导电性好,但是机械强度较低;
2、用钨极氩弧焊机,焊料采用低银焊条,焊接接头强度高,而且还保证了良好的导电性,就是成本高些;
请自己酌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