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06-11-22):
这个问题俺也困惑了好久。我们一般用70-90,主要用在密封上,太软了容易被挤出。

网友: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橡胶密封件的硬度在邵氏A70~85左右密封效果最好

网友: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用于密封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70左右

网友: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如果你用做密封的话一般硬度在80-85度

网友(2007-01-09):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一般在70~80度.

网友: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这主要看你的用途了,一般在70-80之间,但也可最低为65,最高为90,一般硬度超过80,材料就变的很脆。

网友: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氟胶的骨架油封,安装是否需要摸油装配,它能承受的压差能大于0.03MPa吗?

网友: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氟橡胶是比较硬的

网友: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PTFE(F-4):50-65
PCTFE(F-3):74-78
F-2:80

网友: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一般硬度70-90 SHORE A ,要是使用场合的压力,活塞和缸的间隙来选择!

网友(2007-04-29):
Re: 求助:氟橡胶的邵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我也来交流交流:
电光源行业中,由于氟橡胶在真空状态下漏气率及材料本身的放气率小,常做真空动密封和静密封用,常用的硬度是肖氏50-55.

网友(2008-10-24):
氟橡胶的标准硬度为邵氏75A,范围从50~90A之间都有

网友(2022-03-31):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