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为什么我们的激光镜片很费?---[请教]

楼主(2006-11-22):
是反射镜还是透镜?

网友:
Re: 为什么我们的激光镜片很费?---[请教]

忙路的熊:

     不好意思,我的话题和楼主一点关系没,因为没找到你的邮箱,只有借此请教了,06.7.05 高速移动物体的精密定位问题
的贴子里物体移动速度20米/秒的导轨是用那里产的,我刚好有个项目也有这个难题,还好定位精度没你精确。TKS!急! zjjxd@163.com

网友:
Re: 为什么我们的激光镜片很费?---[请教]

一般来看,您讲的应该是透镜。
透镜消耗比较大的情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保养不当,镜片不够清洁或切割头密封性不够
镜片镀膜问题
材料反射问题等等

顺便问一下您用的是哪个厂家的切割机

网友(2009-04-03):
楼主的激光器是多少W的,大于3000W的激光器镜片要费一点,当然与光路的皮老虎破裂漏气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原因太多了   前几楼说的差不多了
我再补充一个
 切割反射率高的金属板  也费 镜片
比如  镜片不锈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