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的冷挤压加工---[专题讨论]

楼主(2006-11-22):
现在汽车用发动机的缸体和缸盖多用铸铝,其上有许多螺纹孔,有的是盲孔。这是用挤压丝锥冷挤压螺纹是一种方案。无切屑。不必考虑清洗。另外,加工中刀具不必考虑清除切屑的设计。

2 T' M* v C" Z* U' u/ T

希望和各位大虾探讨一下关于螺纹孔冷挤压加工的几个问题。

1.钻孔的标准(尺寸和公差); 2.挤压丝锥的刀柄型式; 3.这种加工方法的加工范围(孔径和深度); 4.这种加工方法的加工精度; 5.加工出的螺纹与普通的车削和铣削加工出的螺纹在大径、小径、节径、牙型等方面有和区别; 6.用挤压丝锥攻出的螺纹如何检测其大径、小径、节径,其量具与用普通车削和铣削加工出的螺纹的检测量具有何区别?

网友:

我对冷挤压螺纹孔也很感兴趣,哪位大虾能近来讨论一下,让我也长长见识

网友:

这样也能加工螺纹真想见识一下,我很感兴趣

网友:

冷挤压丝攻就是不用冷却液的挤压丝攻吗?我没听过,那个大大可以说说吗?

网友:

螺纹孔的冷挤压加工第一次听说,很感兴趣,关注

网友:

我们单位试过用挤压丝锥冷挤压螺纹,工件材质为ZG0Cr18Ni9。螺纹为M6,可惜没成功。

网友:

用挤压丝锥攻丝,螺纹底孔的公差比较小一般在0.02-0.03,刀柄跟普通丝锥没什么区别,螺纹检测还是用螺纹塞规测量就行了,和用其它加工出来的螺纹没什么二样,不过在比较硬材料上不太好实现加工。它的优点主要是加工效率高。

楼主:

谢谢各路大虾,请问螺纹的底孔是否有技术数据表格分享啊?

网友:

不同厂家计算方法是不太一样的,购买挤压丝锥时厂家会给出参考计算工式。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侠更详细地说一说啊?

楼主:

和10楼的想法一样。有哪位大虾可以更详细的说一说啊?大家可以从各个方面来阐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谢谢各路大虾。

网友:

挤压加工螺纹孔得到的螺纹粗糙度好,强度高,装配时把紧扭矩稳定,易于控制。
挤丝工艺方法一般采用钻—扩—铰—挤 或 钻—铰—挤
钻扩孔参数能够通过手册查到,但铰孔一般须经工艺试验获得参数,虽然手册可以查到但应用时往往出问题。
挤压丝锥因加工时扭矩较大,因此不便使用莫氏椎柄,最好用直柄
挤丝加工可应用于塑性金属或非金属加工,如钢、铝、铜等,孔径深度等可参照普通螺纹加工
挤丝加工尺寸精度一般与普通螺纹相同,但其它方面质量较高,特别是强度。
挤丝加工只是螺纹加工的一种方法,尺寸、检验方法等与其他加工完全一样。

网友:

有图可以看吗?

楼主(2006-12-26):

顶一下。

网友(2007-04-28):

还有更详细的的吗?

网友: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供参考。

网友:

还有。

网友:

挤压丝锥加工螺纹,听说过,没用过.其原理是通过金属的变形完成螺纹的加工.螺纹底孔钻成螺纹中径大小,依靠丝锥的挤压,金属变形形成螺纹.
) d/ I1 S/ L& V其柄部结构形式与普通丝锥一样

网友:

资料是有,而且好几类这样的,关键是没有看过,有机会去东风流水线现场再看看

网友:

冷挤压丝攻加工螺纹是一种新的加工方法,过去我公司也用过,但在生产中出现短丝攻现象多,挤压丝攻的价格高,国内生产工艺不成熟,不被生产厂家采用,但随外国工具的流入,其性能和产量,精度,已在生产中得到应用,他同普通丝攻区别在于没有加工铁销,后序的清洗省去,加快生产流程.如朋友想购我帮你提供方案,保你使用成功,降低成本.

网友:

这种加工方法所用的丝锥是不是非常讲究?

网友:

冷挤压有加工铝合金是很不错的选择,但要选择合适的孔径,这个买丝攻时可以到供应商那里拿资料,还有要注意避厚,大薄易变形。

网友:

我这里资料可以参考.你买丝攻时说明通孔和盲孔就可以了,具体根据你的产品要求.检测的话可以用螺纹塞规;

网友:

这很奇怪吗,难道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加工?我们厂每月出5000K产品,大部分有牙,全部都是挤压丝攻作出来的.不锈钢件都是.他的优点是小径稳定,没牙毛刺,外观表面非常光滑.配合时间隙较小.
没什么其他,攻牙的底孔直径大小非常重要,直接影响螺纹的小径.我们机床精度高10以下的孔钻孔后可直径达到0.01公差,直接攻就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新的技术阿,就像外螺纹的滚丝一样阿,只要塑性不是太差的材料都可以挤压,不过挤压丝锥的规格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10×1的内螺纹,紫铜材料挤压的比切削的所需的动力要小,而且螺纹光洁度都好

网友:

谢谢,不错的资料,正遇到!

网友(2010-04-18):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挤压丝锥是利用金属塑性变形原理而加工内螺纹的一种新型螺纹刀具,挤压丝锥挤压内螺纹是无屑加工工艺,特别适用于强度较低、塑性较好的铜合金和铝合金,也可用于不锈钢和低碳钢等硬度低、塑性大的材料攻丝,寿命长。用挤压丝锥挤出的螺纹表面光洁度高,螺纹的金属纤维不断裂,并在表面形成一层冷硬层,可提高螺纹的强度和耐磨性。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攻丝的排屑困难问题,因无屑,更有利于螺纹的装配。在电子,塑料行业应用广泛。
[编辑本段]丝锥
是一种加工内螺纹的刀具,沿轴向开有沟槽。也叫螺丝攻。丝锥根据其形状分为直槽丝锥, 螺旋槽丝锥和螺尖丝锥。直槽丝锥加工容易,精度略低,产量较大。一般用于普通车床,钻床及攻丝机的螺纹加工用,切削速度较慢。螺旋槽丝锥多用于数控加工中心钻盲孔用,加工速度较快,精度高,排屑较好、对中性好。螺尖丝锥前部有容削槽,用于通孔的加工。现在的工具厂提供的丝锥大都是涂层丝锥,较未涂层丝锥的使用寿命和切削性能都有很大的提高。
  用途:供加工螺母或其他机件上的普通内螺纹用(即攻丝).机用丝锥通常是指高速钢磨牙丝锥,适用于在机床上攻丝;手用丝锥是指碳素工具钢或合金工具钢滚牙(或切牙)丝锥,适用于手工攻丝。

网友:
M8, 45#钢调质,深26mm,可用挤压丝锥吗?

网友(2010-06-23):
呀!我看了许久还是不很明白,是在车床上做到的吗!盲孔哩?

网友:
我想了解一下,铜的工件可以吗!

网友:
21楼的先生,请帮忙在那里购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听说过这种螺纹加工方法,没有见过,大家都来说说,学习学习

网友(2011-04-29):
来学习一下,正需要这类资料

网友:
这样也能加工螺纹真想见识一下,我很感兴趣

网友:
我以前听老外说过,做铝特别好用。

网友:
我们公司有这个专业的数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