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断裂原因---[紧急求助]

楼主(2006-11-22):
我公司设备的一块大模板昨天早晨发生严重断裂事故。具体情况如下:这是一台铸造机上的大模板,在前天晚上夜班停机后,机台逐渐变冷过程中,突然发生很大的响声,原来就是此钢板断裂的声音。钢板外形图纸如下,钢牌号为Q235A,正常生产时钢板中心温度为200-300度左右。这种事故以前也发生过一次,不过上次没有这么夸张,上次是先出现轻微的裂纹,然后逐渐断开。请教社区各位大侠,造成此板断裂的原因为何?是材料原因呢,还是加工原因(中间的方空是先气割后再加工的),还是其他什么因素造成的?

网友:
Re: 钢板断裂原因---[紧急求助,如图]

很明显的应力集中

楼主:

2楼是说角部应力集中?我们自己分析也是这么想过的,因为以前中间的哪个孔是圆的就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如果只是这个原因如何避免呢?

楼主:

怎么没有专家解答啊!先顶上去!

网友:

图纸看不清
方孔尖角处是应力集中的地方,在图纸上有4-R10圆角,设计没问题。既然以前圆孔没问题,那么现在把方孔改回圆孔去。铸造机上的大模板是受力零件,刚性校核一下。

网友:

1.增加设计圆角2.进行适当的去应力热处理3.选择热变应力的合金钢比较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增大设计圆角~~~我觉得没有必要进行去应力处理~~因为这个位置的
应力集中是通过热处理无法去除的~~
还有可能这个钢板受的是交变力~~我觉得疲劳强度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楼主说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开始先开裂~我觉得是疲劳破坏啊~
这次破坏可能在有特殊原因~~~可能是冷却时冷却速度不一样~
导致应力过大,在加上没有表现出来的疲劳破坏~~
所以才会这样~~
本人看法~~~我是菜鸟~~我猜想的~~呵呵

网友:

当然附加一句啊~~~
热疲劳也是疲劳~~~~交变力也是疲劳啊~~
可能是二者结合的~~
我没有好办法解决~~可能只有定期更换~~

网友:

1)方孔的4个直角可改成大一点的圆角。
2)钢板的厚度在强度和刚性不变的情况下(需要计算)可以减薄一些,在120的不变尺寸上增加立着的加强筋,以增强钢板的强度和刚性,这样散热比较均匀。

楼主:

回5楼,改成方孔是因为模具和铸造工艺的原因,逼不得已。
回6楼,改用合金钢是成本问题,这个材料好几吨重啊!
非常赞成7楼的分析,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个大家伙不好作为易损件啊!
8楼的方法个人认为也很有道理的,可能引起的相关改动稍大。
我现在自己想的一个办法是:1、加大方孔的圆角;2、把此板的方孔搞得更大一点,然后再用一个镶块,此镶块外形和钢板方孔同样大小,内孔和现在的方孔同样大小,就像搞个接头的补芯一样,这样要裂也裂在内部那块,个人认为裂的可能性也小了。
请各位大侠帮忙斟酌,这样是否合理呢?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能传张结构图上来吗?
不合理!!方孔搞得更大一点,这块板的刚性更差了,更要断裂。
9楼方法可取!!

网友:

有一种表面强化工艺用于模具的,可以对方孔内壁强化一下。

网友:

我同意楼主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你中间镶嵌的那块钢板没有必要这么厚吧~~
可以适当计算改薄一些~~这样120的板厚位置只作为框架了~~
而且重量也减轻了~~节约成本。
我也是做铸造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机械啊~~~这么厚的一种
铸造机械?还有这么厚的钢都开裂了~~
我觉得你的这个平台的工作温度应该不只是200-300度吧~~
我现在觉得他是因为中间受热,四周不受热将这个钢板硬生生的涨裂了~~
恐怖~~最好镶嵌块作为工作区域!!!嘎嘎~~
我是菜鸟我怕谁啊~~~~

网友:

主要还是应力集中所致,也受垫热疲劳的影响。但开应力圆角至少能提高5倍的使用寿命。

网友:

强化摸具也是没有用的~~
这种膨胀力太大~~只有避开他~~~

楼主:

总结以上的所有发言,把方孔的圆角倒大好象是最好的办法,其他的牵涉都有点大了。但这只是对新设计而言,问题是出问题的同一批次的产品如何最简洁的改呢?我个人的想法是在四个角部处,用大一点的钻头打圆孔,这样是不是合理可行呢?这样可行的话,问题就是打直径多大的孔好呢?50左右行吗?请各位专家大侠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