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位如何加工?---[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22):
有一批铸铁件做好后发现一孔位小了0.2mm,用绞刀和沙棒做的效果都不是很好,请问用什么方法比较好些,孔22mm公差在±0.02范围内,绞刀为22H7的,但是没用几下就废掉了;沙棒也是一样的,铸铁由于成本原因没有回火处理。请问如何加工效果会好些。

网友:

可以上传图纸上来看看吗?
这样说一下,都很不清楚。

网友:

孔已加工好,中心距误差是很难修整回来的。

用硬质合金机铰刀,润滑液煤油或煤油和矿物油混合物,铰削速度和进给量,

铸铁;   用高速钢铰刀V=10米/分,f=0.8毫米/转,    用硬质合金铰刀V=8--12米/分,f=0.3--0.8毫米/转

网友:

啊~~~绞刀~~~绞铸铁没有几下刀费掉了??
你的是什么铸铁啊~~~晕~~~不可能的~~
要不就是你的绞刀有问题~~~
肯定应该可以绞的动的~~~
铸铁清理干净~~没有什么问题的~~请告知铸铁牌号~~

网友:

先把铸铁的材料牌号传上来

网友:

没有号
不好回答

网友:

楼主,你好  可能是铰刀的问题,你说的这个精度铰刀能达到的。建议你买一把好点的铰刀。还有,进给速度慢一点效果会更好

网友:

这简单..可以用硬质合金绞刀在摇臂钻高速铰孔.我们这里就这样解决

网友:

孔22mm公差在±0.02 用滚压方法

网友:

用合金钢铰刀,每分钟转速50-80转,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2-04-05):
你的绞刀好牛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