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TCAM编程相对于手工编程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06-11-22):
我不知道:

3 N9 Q7 k ^5 |8 Y

1。MASTETCAM编程MASTETCAM编程相对于手工编程的优点是什么?

2。CAM编程的优点?

& C1 l% e x. c4 J T: E

有哪个高手跟偶说下啊,我做作业,郁闷的很。上了半天网都不知道

谢谢啊````````各位高手了

网友:

MASTERCAM建议在平面加工时使用,如果是三维加工,建议使用高端软件,如UG 等

CAM编程有较好的加工路线和路轨.加工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