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下面是否需要用减震垫?---[请教,讨论]

楼主(2006-11-22):
<>
问:大侠们,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问问:
电机下面是否需要用减震垫?
<>答:分情况 ,不一定
<>问:分哪几种情况呢?
答:看对振动的需求, 要求不高,就不加,要求高就得加
问:我现在这里联轴节是柔性的
答:那是不是意味着加比不加要好呢?
问:现在先不考虑减震匹配的问题
答:加肯定好,但肯定也增加成本,是否必要加的原因在这里
问:二哥帮我判断一下,我说的情况是否需要加
答:不知道 ,工况不明,
问:我下面告诉你工作情况
工作情况:
1、工作于车辆上,
2、车辆不是处于行驶状态,
3、车辆上自带的发电机组工作,
4、发电机组功率200KW,震动还是比较大的
我这里说的电机是液压电机,
和发电机组是分开的,
电机和泵柔性联轴器连接。
答:将泵支架与联轴器和电机三者刚性固定,可以不加
问:就是说联轴器要用刚性的,是吗?
很多地方,弄一个地基,然后在地基上直接联接电机,没有用减震,这样是因为要求不高是吧?
答: 三件柔联加再多减震都没用
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电机下面不允许用减震垫,加强机架刚性。
楼主;你看到过加减震垫吗?

网友:

没有加的必要吧

网友:

肯定要加垫,作为基础平台,以免危害电机.分两种情况:一种加钢性垫.例如,用铸铁件或钢板件垫板;另一种加柔性垫.例如,用橡胶垫.

网友:

电机是刚性固定,下面没必要用减震垫

网友:

4楼说得有道理.
工业设备一般不加减震垫,尤其是大功率低转速马达,基础一定要用钢板加宽,调平,对中.
启动频繁,对中要求不高的小功率电机,用弹性垫.比如离心机.
请提意见.

网友:

搞错了,
你说的是液压马达,又叫叶片泵.动力来自变速器取力箱.
取力箱与液压马达之间用弹性联轴器(橡皮大饼)连接,推动顶泵等.
也是固定连接好.
是吗?

楼主:

回王工:
我使用的是液压泵,其和电动机通过柔性联轴器进行联接。

另:其实我想知道是,何种条件下需要减震?
1、主动件和被动件通过刚性联轴器联接的时候,是否需要减震,采用何种减震方式?
2、主动件和被动件通过柔性联轴器联接的时候,是否需要减震,采用何种减震方式?
如果有大侠能够举个常见的例子当然是更好了。

我在使用中,具体遇到的问题是:主动件(电机)和被动件(液压泵)采用柔性联接器联接,但是两者的轴线高度上有一点误差,我想是否用橡胶减震垫调整是否可行?(或者是否是要将柔性联轴器改型以后用橡胶减震)?

网友:

不要加柔性垫,1中心高有误差修零件尺寸到位或下面垫铜皮,2调同心,可用百分表固定在电机联轴器上,手动旋转油泵,看油泵联轴器跳动,调整到位。
最主要的是第2条,不要以为中心高一致装进就可以了,不同心会引起震动.吾单位有这种结构,这是工作经验,按这种方法去查,不要忘记了,切记!!

网友:

不要加的好

网友:

液压泵和电动机通过柔性联轴器进行联接。
中小型泵组采用油箱上置式安装,为避免共振降低噪音需要减震;
主动件(电机)和被动件(液压泵)采用柔性联接器联接,但是两者的轴线高度上有一点误差,不能用橡胶减震垫调整(柔性联轴器允许两轴少许高度、角度误差)。

网友:

<>以德国人的态度从事机械工作。
<>必须消除震动,震动缩减电机等器件的使用寿命,导致故障,所以,必须加,宁可前期设计工作量稍微多一点,宁可多花些时间和成本,减少后期的故障和维修。
<>我同意第9楼的说法,不加柔性减震垫,但需要增加刚性调整垫,将电机轴和执行元件的输入轴调好同心。
机架刚性必须良好。
联轴器必须是柔性的。
整个部件安装在车上时,一定要再增加柔性垫。
以上我把大家的意见总结了一下,应足够解决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2007-01-25):

我看不能加减震垫,因电机启动和负荷变化时垫都是软材料,在力矩的作用下同心度发生变化加重了震动,所以还是刚性好.

网友:

觉得没有必要加的。

网友:

现在通常用的是钟形罩保证同轴度 弹性联轴器 但是国外还是推荐用减震 不仅是加座子 连钟形罩也加

网友:

我单位有一台200KW电动机,不过是带动风机的,中间柔性联轴器连接,其风机外壳固定,电动机部分由钢铁结构底座,底座下四角加硬橡胶减震垫,效果较好,使用七年减震垫无故障未更换过

网友:

我认为在不同场合下的需要,我经常维修机床顶面的油雾分离器,国产的电机减震螺栓都不行,还设计出来把四个螺栓连接起来,电机起动和停止时发生好大摆动,也就破坏了

网友:

<>我们流水线主电机是1800KW,底下使用橡胶减振垫。效果不错!

网友(2007-02-25):

我认为不是非要在电机下加与不加,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要求,
比如,磨床上的电机我记得加了的.

网友(2012-07-30):
我看叉车上的电机是加减震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