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420F材料所制做的产品严重生锈---[请教]

楼主(2006-11-22):
SUS420F材料所制做的产品严重生锈,什么原因?

网友:

SUS420F为马氏体不锈钢材料.不做表面处理,是不能耐受恶劣大气环境的.

网友:

对于不锈钢的应用问题:
对于不锈钢的应用应视环境而定,是要求耐酸,耐碱,等要求
不是在任何场合不锈钢都不会生锈的,环境太恶劣的话应该选择更适合的不锈钢材料.

网友:

对马氏体不锈钢(调质,淬火)1Cr13,2Cr13,3Cr13    含碳量递增,硬度递增,耐蚀性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