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齿轮,工具书上的计算公式不尽相同?---[请教]

楼主(2006-11-22):
各位大哥,小弟入行不久,在计算渐开线齿轮的 跨测齿数 和 公法线的时候发现工具书上的公式不尽相同,当然计算结果也就有出入了。不知怎样是最正确的,请高手指点一二!

  小弟的参考工具书是《齿轮手册》上,机械工业出版社

                               《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成大先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网友:

如果你的齿轮手册是第二版的,上面的跨棒距的公式是对的。斜齿奇数齿要注意测量方法。
公法线比较简单,应该不会有出入的,注意和齿数相乘的是端面渐开线函数,其他的都是法向的。

网友:

谢谢阿松快速的答复,我是发帖的9966,但是今天用原来的号码怎么进不去了?情急之下又注了一个,如果斑竹看到了,把9966删掉吧,以免占据空间了!

关于直齿变位齿轮的公法线跨测齿数问题我详细写一下:

; G# N- R1 P `% v+ q( [

1.----------<金属切削手册> (第三版) 上海金属切削技术协会编

      n=α*z/pi+0.5-2tgαX/pi

 i6 Z

 {: @# U

2.--------<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 成大先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n=z/pi{(1/cosα)*sqr[(1+2x/z)2-cos2α ]-2tanαX/z-invα}+0.5

& Q' U. ^- C d; ?" o

注:式中的大写X是变位系数!

    可以举例: m=3,z=33,x=0.32,α=20°

两个公式计算结果有些差别,不知那个更准确.不知阿松能看明白我写的吗?不行我

拍个手册上的数码相片给你看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式是不对的,按齿轮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网友:

对于跨测齿数,我认为应该是一个范围内的整数,而不是某个数值。这个范围可能只是一个整数,也可能一个整数也没有(渐开线花键就有可能无法用公法线来测量齿厚)

就直齿外齿轮来说:
过基圆的切线被渐开线结束圆(齿顶无倒角时,就是齿顶圆)所切的长度,减去基齿厚后再除以基节,所得的数,去掉小数部分(下圆整)再加1,就是最多可测量的跨齿数;
过基圆的切线被渐开线起始圆所切的长度,减去基齿厚再除以基节,所得的数,进一位取整(上圆整)再加1,就是最少可测量的跨齿数。

斜齿轮也是一样,不过描述起来要复杂点。

网友:

谢谢阿松,佩服您对齿轮的深入了解,看您分析问题是种享受,论坛中有您这样的热心人,真是我辈之幸!

认真向您学习了!!这里是迄今我到过的最好的论坛,感谢阿松,也感谢各位热心人!

网友:

关于跨齿数的问题,我想两个公式计算的结果都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在公法线的计算中使用了跨齿数这个参数.所以只要是公法线的计算公式没有问题,那么并不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在测量的时候注意一下,公法线千分尺的测量接触部位,只要没有干涉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理解为跨3齿和跨4齿都可以,具体的数值不同.这个楼主可以在实践中加以验证确认.

网友:

谢谢小海儿朋友,后来我考虑了一下,也是得出了您这样的结论,并且在<齿轮手册>第二版上有一个公法线得表格,上面随着假想指齿数的增加,列出了可以选择不同的跨测齿数和相应的公法线长度,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了.感谢您的关注,希望经常与您交流,向您学习了!!

网友:

以后在问问题的时候最好清楚一些. 我昨天上午就注意到这个帖子了. 事实上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注意到了,应当可以马上给你答复的. 但是昨天我还以为是公法线的计算的那个公式有问题呢. 我现在在一个新建的企业工作,手头找不到这两本手册,也就不敢说话.今天看到你回复阿松的帖子,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了. 学习的不敢,交流的可以.

网友:

合适的跨齿数并不唯一,不要太拘泥于公式。要说范围的话,理论上只要保证切点在渐开线起始径到外径之间(即渐开线部分)即可。不过还是希望切点在中部分度圆附近。差1个齿没有本质上的问题。

网友(2008-06-10):
对于单个齿轮来说, 左齿面渐开线的法线与右齿面渐开线的法线重合成一条直线时的长度称为公法线长度,跨齿数的多少与齿数和压力角有关,另外还应考虑测量位置在齿高中部附近.

网友(2008-09-23):
我是一个磨插齿刀和剃齿刀的工人,我问一下前辈门怎样能把渐开线对的好些       那为能指点指点
QQ807604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