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数显流量计?

楼主(2006-11-23):
那位大侠可以告诉我哪里有数显流量计,最好能有联系电话

; D) y4 \ N

急急急!

网友:
Re: 数显流量计

国产的不知道,进口的有SMC的。联系电话不好说,因为跟区域有关,我这里属于杭州区域的,如果需要可以告诉你

楼主:
Re: 数显流量计

我是宁波的,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你们那边
麻烦你能不能将联系电话给我
谢谢~~

网友:
Re: 数显流量计

宁波有宁波片区,不过宁波的联系方式你可以从杭州问的。0571-86948130
他们的数显流量计的好象量程不是很大,如果你是在铸造机上用的话,不知道够不够大!你自己了解一下好了,不过价格是比较贵的,这一点你心里要有底!

网友:

上海光华仪表厂有,我们公司就用的是光华仪表厂的流量计,全名应该叫作椭圆齿轮流量计对吧?去网上搜一下销售电话,我不太记得了,价格根据不同材质有差别,我们用的是铸铁的,人民币2000左右。

网友(2007-11-02):
新式户用热量表合作研发项目

新式户用热量表合作研发项目介绍2007-10-19
研发人:赵和平
一、        国内外情况
目前使用的热量表,多是旋翼机械式热量表。加上两只铂电阻Pt100或Pt1000,这是户用热量表的一般形式。这种表存在的问题:
1)        有机械磨损;
2)        测量精度不高;
3)        维修成本高;
4)        常有流量时,压力损失大:0.025Mpa
二、        新研发的热扩散式热量表
这是一种全新的电子式热量表,比现有的热量表,有如下的优点:
1)        没有机械磨损;
2)        测量精度高;
3)        维修成本低;
4)        常有流量时,压力损失小:0.005Mpa
电子热扩散式与旋翼机械式热量表对比分析
项目
机型        机械维修        机械磨损        维修成本        能量损耗
(W)        结构        计量精度
(%)        成本
(元/台)
旋翼机械式        有        有        有        21.375        复杂        <5        800~1000
热扩散电子式        无        无        无        3.128        简单        <5        350
(成本价)
二、方案设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热量表》CJ128—2000中的规定,设计研发的热量表参数如下:
水压:0~1.6Mpa
水温:0~130℃
流速:0~3m/h
计量精度<5%
三、姓名:赵和平    性别:男   专长:长期从事流量计的工作。
联系电话:010-82562310-106
信箱:zhaoheping836@hotmail.com附件如下:
附件1《户用热扩散式热量表研发可行性分析报告》
附件2《旋翼机械式热量表的功率消耗分析》
附件3《时间常数的测定》
附件4《热量表的设计任务书》
附件5《国内、外加热器的资料》
附件6《美国TI德州仪器公司的资料》
附件7《霍尼韦尔公司有关热敏电阻传感器及设计电路》
附件8《热量表企业标准》

网友(2011-08-23):
德国 KRACHT 流量计
珠海市德威高科贸易有限公司  梁生 联系电话      0756-2620060-604
   QQ:1582238470    移动电话:13680321814

网友(2019-02-19):
淘宝搜  一般也有公司开的淘宝店铺,要联系方式就行了

网友:
看你要什么样的流量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