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调节(微调)间隙用的垫圈,查不到了---[求助]

楼主(2006-11-23):
请教各位前辈,我记得有一种调节(微调)间隙用的垫圈,比如轴承端盖安装时调节轴承轴向游隙的垫圈叫什么呀?可以在什么地方查到呀?

在线急等

网友:

我也不知道。
装配时,测出轴向尺寸 1,车端盖尺寸 2,调正密封垫厚度  3,车调正环尺寸
其他的也不知道。

网友:

是不是波形垫圈,机械手册上有.

网友:

波形垫圈

楼主:

不是波形垫圈啦
好象材料是紫铜或是什么铜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