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蜡铸造后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6-11-23):
低碳合金钢失蜡铸造成型后,需要进行怎样的热处理呢? 哪位专家能解答下?

网友:

除内应力回火处理。
低碳合金钢其他热处理内容到热处理专栏看(接到一批车轮合同---)

网友:

三只脚的猫肯定是说错了~~
应该是去应力退火~~~
不可能是回火!!铸钢件一般都要进行这个处理~

网友:

铸铁件去应力退火。

网友:

矫正前和矫正后热处理的方法一样吗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矫正后铸件内部又重新产生了应力,一般讲要去应力退火,这样才能使铸件不变形

网友:

热处理方法是一样的~~
建议先矫正在进行热处理~
因为矫正也有应力产生~~

网友:

去应力退火

网友(2007-01-02):

it should be stress relief annealing

网友:

采用正火处理,细化产品内部结晶,增强强度性能,又利于加工。

网友(2007-02-22):

谢谢楼上各位对2楼的说法提出质疑,铸件应正火、退火、正火+回火。
2楼的说法是基于失蜡铸造的蜡壳薄,散热快。在铸造冷却过程相当于淬火了,所以提出回火处理。

网友(2007-04-14):

应该看具体材料是什么,有铸态,退火,正火,调质。

网友(2011-09-14):
新手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