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发兰加工过程中出现震刀现象---[请教]

楼主(2006-11-23):
不锈钢发兰加工过程中出现震刀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材质偏硬吗?以前加工的还可以。刀具是一样的

网友:

先检查机床主轴是否松动,采用YG6牌号刀具,前角稍微大点,不要留过度刃,转速比45#偏慢一档,走刀量偏快一档.

网友:

不锈钢粘刀。。。
刀具的特性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

进刀慢一点会好点。如果机床没问题,我估计是进刀量太大造成的

网友:

楼住好..
关于震刀的问题,不同的工序,工艺参数,刀具,工件的材质和机床,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中,解决的办法也不尽相同.....而且有的时候很简单,有的时候很麻烦...希望楼住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各路高手讨论..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估计应该是卡盘有问题.抓不牢了.

网友:

排除装夹、刀具等问题外,最有可能的是主轴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主轴有间隙,或者是车刀有抗力,不锈钢是粘刀的特性,要选择相应的刀具
有一种我用过是CN35的很好用的

网友:

是不是数控机床加工的  数控机床加工的话 可以询问刀具供应商

网友:

有可能是切削顫振
只要避開共振區域即可改善唷

网友:

如果刀没问题,
 我一般先看看机床主轴和拖板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