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是什么材料的? ---[请教]

楼主(2006-11-23):
我困惑,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材料,手册上查不到?

网友:

A3是老牌号,现与之对应的是Q235。

网友:

Q235A

网友:

都对。

网友:

晕了..

叫法这么乱...

网友:

A3是机械行业的老叫法了,Q235是现在的标准叫法!

网友:

大家都没错,我也查过的,A3钢和Q235性能非常相似,至于对应关系倒没看到过

网友:

A3钢是过去的叫法,现在虽然还在用,但已限于口语,在书面文件中最好别用,它是甲类钢,这类钢生产厂家出厂时只保证机械性能而不保证化学成份,所以杂质成份如S、P可能多一点,其含碳量在0.2%左右,大致相当于20号钢,与新标准中Q235相当。A3、A3F都是以前的叫法 现在是Q235-A、Q235-A.F

网友:

gb/t700-88中有对照

网友:

Q235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住!我终于知道拉!

网友(2011-09-06):
和45#钢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网友: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
A3是老牌号,对应的新牌号是Q235。

网友:
这个对应应该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哦!

网友:
再请问A2是什么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