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的精度---[请教]

楼主(2006-11-23):
大家好啊~~小弟是菜鸟~~想请教高手一些问题啊~~ABS板等有机板,能够注塑的,他们的表面精度是靠摸具的精度来保证的

模具是不是一般用线切割完成????还有是不是说模具的光洁度是多少,注塑件的光洁度就是多少呢???

还有要是模具的光洁多能够达到0.001那么是不是注塑件也可以啊???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啊~~~

多教菜鸟点~以后我就不是菜鸟了啊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寻求高手解答~~
我想问的是各种有机板的注塑件的
光洁度的极限值。。。。。。。。。谢谢各位

网友:

产品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

产品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 ,一般模具精度能够达到0.001的精度,而产品的精度就没有这么高了,大约为、0.005-0.007吧.

网友:

Re: 注塑件的精度---[请教]

第4楼   2006-12-14, 4:04 下午

  产品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 ,一般模具精度能够达到0.001的精度,而产品的精度就没有这么高了,大约为、0.005-0.007吧.
0.005-0.007?可以吗,什么材料?

网友(2007-12-14):
塑胶件能做到0.005-0.007,不可能吧?赶得上钢件的精磨了

网友(2008-03-17):
回复 网友A:

精密注塑是可以的,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2008-06-11):
LENS的模具的Ra非常漂亮,材料几乎都是PMMA,也有用PA+玻纤的(难得一见)
只要塑材有高的要求,模具的Ra不要LZ去担心,他们(模具师傅)必须满足该条件!!!靠工艺去保证的话这样的可能性很小!QC也很头疼

网友(2008-07-25):
注塑件的精度首先靠模具来保证。
其次由材料本身及工艺来保证。

网友:
注塑件的光洁度更模具是有关的,据我浅薄的水平了解,最好的光洁度也久是镜面了,我们的模具精度是0.003,日本的还要高估计能达到0.001,再高了也没有必要了。模具要线割,外形尺寸准确度高。高的塑件表面要放电,更高的要镜面抛光。如此而已

网友(2008-09-28):
0.001好难达到的光洁度啊!

网友:
不能能有那么高的精度,塑胶件热胀冷缩,材料的性质决定精度不能那么高;0.01就很不错了

网友(2008-12-16):
以前在塑料行业混的时候做过手机镜片,那时没有粗糙度仪,没有测,不知道Ra能达到多少?现在有了仪器有不会那自己的手机做实验啦!

网友(2009-03-03):
精度越高,成本就越大啊!一般的如果可以就不用追求高精度了啊 !

网友(2009-06-02):
回复 网友B:
Ra0.001 不会吧,金属也达不到吧

网友(2009-07-31):
能到0.1 、0.2就 不错啦

网友(2010-11-16):
模具的光洁能够达到0.001????比表面抛光还厉害。晕倒中

网友:
塑料件的尺寸一般可以达到0.01,因为高温冷却后有一定的缩水,所以尺寸公差很难控制,期待高手哦出招?

网友:
“产品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 ,一般模具精度能够达到0.001的精度,而产品的精度就没有这么高了,大约为、0.005-0.007吧”
普通塑膠模具的精度在0.03-0.2mm左右,越是尺寸大的產品公差越大,現在的精密模具的精度在0.001-0.02mm,注塑出來的產品公差是很大的,沒有樓主想的那麼高的精度;能夠注塑達到—/+0.015mm(100mm長)的產品模具,我們國家現有的模具製造公司能生產的都不多,它不只是模具單一的問題,還有鋼材,模具結構,塑膠材料,注塑條件和環境以及生產設備等等因素。真是要求很精細的模具,多數還是從發達國家進口,比如日本,德國,西班牙等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表面粗糙度么。
跟大家说的尺寸精度或者型位精度不是一回事吧。
我觉得塑料件的粗糙度应该可以达到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