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包装流水线如何安装?---[求助]

楼主(2006-11-23):
各位大侠:

; K- M# N @

     因工作需要,从设备维修转为牛奶包装流水线安装,但之前从未接触过这种流水线,望大侠对该流水线简单作些介绍和注意事项,在线等!!!!

网友:

可以参考相关电器元件,如感应开关,
PLC控制,输送带传送,气缸推动.

楼主:

谢了,努力中

网友:

楼主可是在饮料厂里工作的?
如果是瓶装牛奶鲜奶的话,应该有洗瓶机->瓶子消毒机->理瓶机->充填机->封盖机->输送缓冲台->装箱机等;
如果是纸包装呢,充填之后应该有->贴管机->转包机->小包装机->纸托机->大包装机等;

楼主:

谢谢,是在一家安装公司,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