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的自锁条件---[请教]

楼主(2006-11-23):
困惑 机械设计手册上说蜗杆的自锁条件是必须单头 后来又说导程角小于当量摩擦角 以哪个为准啊

9 z3 \; g m4 }# {6 _5 X

双头蜗杆的导程角也是可以小于当量摩擦角的啊

网友:

导程角小于当量摩擦角。
三头,四头也可以啊!只要符合导程角小于当量摩擦角。!!

网友:

单头的容易满足,不一定非要是单头的.

网友:

说得好

网友:

蜗轮蜗杆装置主要是解决速比问题。
有时候会产生不符合导程角小于当量摩擦角的要求,
象行车上就再加个抱死装置,1解决了不匹配问题,2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