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盖气门座圈粗糙度如何检验?---[请教]

楼主(2006-11-23):
请教高手,我们公司生产的汽缸盖座圈宽度很窄,要求宽度1.4mm-1.8mm ,无法检验粗糙度,

请教有何高招??????

网友:

压入缸盖,研磨,捡漏,凭经验检查,密封圈痕迹的宽度是否均匀,连续,粗糙度要求不是很高,灰白色即可.
小小座圈,考量颇多,不应以一种手段定优劣.座圈外形用检具检验,不检查粗糙度.
成品抽检时,与样品或粗糙度样板比对.

网友(2007-02-10):

王工太神了

网友:

粗糙度样板相比即可!

网友(2011-12-21):
用指甲刮就可以测量了,再对比样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