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切槽,上下表面槽宽误差大的问题如何控制

楼主(2006-11-23):
现正准备用水切割在5mm薄板上切槽,发现上表面槽宽和下表面的槽宽有0.3mm的误差(图纸要求上下是一样的)

问过生产厂家,说水切割必然会有一定的斜度。

在板上也看到有人提到了水切割的斜边问题,

想请问,这个问题带来的误差理论上是多大,

 s, p$ r

如果想控制上下表面切槽宽度一致(误差小于0.1mm,5mm薄板上),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根据实际测量结果大概在1°左右,由于水切割的射流段上下必然有能量损失,所以必然会造成斜角问题,这是个世界难题,目前美国的Flow公司推出了"动态切割技术",其原理就是在切割过程中将切割头按形成斜角的相反方向倾斜一个角度来拟补这个角度,最终是切割出的切口宽度上下一致.在国内,目前还没有哪个单位能开发这项技术,不过可以相信,在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此项技术会在不远的将来在我们国内实现.

网友:

动态切割消除斜边问题其实在线切割设备上早就解决了。只是国内水刀终端客户目前大部分都属于低端用户,瓷砖、石才乃至玻璃行业对这方面根本没有过高的要求,在国外,水刀已在机械加工行业占有率达到70%,当然他们也就在这方面比我们研究得深些,也在水刀上推广这一技术的积极性比国产设备生产厂家要高些。这是国内水刀生产厂家工程设计技术人员观点没有前瞻性所产生的后果。我可以举个小例子,国内某水刀生产厂家原设计有机械归原点,因国内低端客户对这方面没要求,他们可随时用材料加工一个基准,结果该厂家就取消这一功能,但该功能在机械加工行业,尤其是批量加工情况下是相当有用的。水刀设备的利润目前相对来说还是满丰厚的,为了一点小成本就减少该功能,我觉得太不值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成本问题,而是我们水刀求发展的取向问题,如我国的水刀生产厂家都按这个取向走下去,仅仅满足低端客户要求为己任,那国人水刀产业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2007-01-19):

我很佩服上面的上天入地.他的一番话值得我们这些搞水刀的朋友门好好反思以下.想必这位朋友应该还哪个水刀生产厂的高层领导吧.中国水刀和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还需要不段的学习和改进.
对于工件有斜度的问题,现在已经拥有水刀的朋友大多数还是没有安装可旋转刀头.不过这个问题在不就的将来很快就会解决,具我所知沈阳奥拓福水刀已经研制了可旋转刀头.

网友:

很高兴见到这么多水刀生产厂家的朋友,"来去匆匆"朋友能说明自己的身份以便大家能更好地和你交流吗?好象你对奥拓福的情况很了解.
旋转切割头在中国的研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其主要原因就是受软件水平的限制,关键就在于能根据路径来确定旋转方向和角度,尤其是在切割异形图案的情况下更是困难.目前世界水刀龙头企业美国Flow公司的旋转切割头在薄板材料的应用情况还比较理想,但在厚板加工时的情况就没有预想的那么好,这还与压力有关.水刀是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小环节都有可能牵制水刀行业的整体发展.希望越来越多的能人贤士为水刀事业做出贡献.

网友(2011-04-02):
奥拓福确实在四轴五轴技术上走在了前头,解决了很多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