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的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24):
请问我用10mm厚的铝材制作长方形的外壳,大概尺寸180x110x110,上下是通的。前面的板子高度只有30。我不想标注焊缝位置,只要能加工出来就可以了。那技术要求应该怎么写?写“任意方法加工外壳”可以吗?谢谢。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但你可以画出加工后的形状和加工后的要求,其余我想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