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金件焊接变形?---[请教]

楼主(2006-11-24):
如何才能更好的建设焊接变形呢?不锈钢材料,板金件。2mm厚,易变形.

网友:

增加板材的刚度。

网友:

焊接变形主要由材料内应力引起的,减少焊接变形有很多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采用的有反变形,对称焊接,加快焊件冷却速度等,采用正确的焊接工艺也很重要.

网友:

尽量降低线能量输入,采用合理的焊接工艺,采用外力刚性固定等方法,2mm的不锈钢板最好采用氩弧焊,如果是平面焊缝可加马板固定,焊接完毕冷却后垂击焊缝然后去处马板,若是环形焊缝,需点焊环筋,焊接完毕锤击焊缝去除环筋,当然,锤击焊缝需要垫板,不然会损伤母材表面。

网友(2008-01-17):
我在加工机壳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变形的情况,材料外形小了一个毫米多,现在想起来只要加工的时候用样板类的把尺寸卡死变形应该是可以控制的,焊接的顺序方法,都能起到作用,尺寸一般是收缩的,但是收缩多少要自己实验的,我最后的校形是用的棘轮撑板烧热工件后往外撑牢得到的理想尺寸,另外整体外形也有不对角尺的现象也要注意

网友:
5楼说的很好,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