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画电器图纸都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6-11-24):
最早学的是Protel做PCB,后来做电气图纸,公司要求用AUTO CAD,用了这么些日子,感觉不够专业,修改不方便。

 N3 E

也曾下过别的电气绘图软件用着不是很顺手,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软件,不妨推荐几款!谢过先!

网友:

我的是CAXA2005,既可以画电气图,又可以画机械图,比较方便!其实用什么软件是次要的,主要

把图纸的内容介绍清楚,让施工者一目了然就行了!

网友:

如果要画电路板电子线路图,那必须要用PROTEL的,但如果是一般电气控制线路图,用CAD就足够了。楼主感觉不方便主要是因为刚从另外一种软件转过来不习惯而已。用用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用CAD~~~

也是可以画电气图和机械图滴~~~~

PROTEL我也用过,以前做电子时用它来做版图和电子元器件图~~~

行业软件很多了,呵呵~~

做电子版图其它有其它更专业的工具的~~~

我在设计电子器件的编程时用IAR~~~

呵呵

网友:

cad电气板好用的/CAXA05..CCAD..PCschematic做电气图都可以的.没前者.图库和功能强大

网友:

CAXA2005我没用过,比CAD好学好用吗? 那位有CAXA2005软件,我也学学

网友:

CAXA2005是国产绘图软件,而且非常好用,CAXA2005软件太大了,畅,你可以到电脑软件市场买一张!

网友:

      6楼你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不是很大的.比CAD小的多了,不到60M..也有破解的.

网友:

我看AutoCAD还可以.好用不好用.主要是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