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减压阀损坏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6-11-24):
各位大侠,请帮忙分析一下减压阀坏的原因:

减压阀的参数描述:

最高温度:260 degree C(最大进口压力:3600 psig)   最高温度:80 degree C(最大进口压力:6000 psig)

出口压力范围:0-50 psig    材质:316L SS  接口尺寸:1/4 " FNPT(带一个出口压力表口:1/4"FNPT )

0 V p6 f. ?3 s Y4 d1 C; w

阀座材质:PEEK(聚醚醚酮 ) 膜片材质:Teflon (聚四氟乙烯)

Cv=0.06

使用工况描述:用于采样气体分析

1 V) h4 {) h c; W2 r

介质压力:120 bar(1740psig)        减压后压力1.5~2 (22-29 psig),介质温度:常温,流量:100L/Hrfficeffice" />

 介质组成:Ar : 3.9%  N2: 15.1 % CH4: 13.5%  NH4: 3.5 %  H2: 64%

 取样线情况:根部阀为闸阀,减压阀前有针阀。

) D6 h4 j A# y/ \0 a

这个减压阀本开始用了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在一次巡检的时候发现压力表上的设定压力不对,怀疑阀漏了,就拆下来,一看膜片损坏得特别厉害,我就很纳闷,因为这个型号的减压阀用于同一工况有10多只,减压阀开始用的时候没有问题,使用的工况没有大的变化,应该不会影响到减压阀的使用,没有突然的冲击,我就想不明白怎么会损坏得这么严重,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 W [

楼主:
Re: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只减压阀损坏的原因

我不知道怎么粘贴照片,不好意思!

网友:
Re: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只减压阀损坏的原因

是不是其他几个都没有问题?而这一个问题比较大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测试一下
将其他的阀装到这个工况上看看,看看是阀的问题还是你们这边的问题

楼主:
Re: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只减压阀损坏的原因

从另一条管线上拆了一只阀装到这条管线上,阀也是一模一样的型号,没问题

楼主:
Re: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只减压阀损坏的原因

我把阀的图片发来看看

楼主:
Re: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只减压阀损坏的原因

第二张

楼主:

膜片的图片,损坏的比较严重

楼主:

分析了三个损坏减压阀的原因,请各位指教并纠正:
1、进出压力口接反了(个人认为现场装配不会出现装反了的错误)
2、介质中有杂质,或者吹扫的时候没有吹扫干净,管道中有固体颗粒附着在减压阀内部的软密封件上,致使开车后进出口压力聚集造成软密封损坏。
3、氢脆化(Hydrogen embrittlement),这个可能性很小。

网友:

可能是膜片的材质和你做采样的介质不相融吧,我也不敢确定,虽然我也是做阀的,但我对材料学还是欠缺的.

网友:

我同意8楼第2条,以前我遇见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