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辊标准---[求]

楼主(2006-11-24):
请问:DT2型托辊筒皮厚度有没有国标,比如108和133托辊

网友:

DT2型皮带机都有相应的图纸,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各种尺寸都是齐全的,加工的都不是皮带机厂家自己设计的,以前我们买过(价钱不贵但数量不少),但是图纸中大部分可以上下浮动一级,所以加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壁后做薄,不过使用厂家可以按照标准手册控制重量,重量以实际重量为主,图纸重量参考

网友(2008-04-29):
北重的标准图纸,有得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