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钢产nm360性能、价格、焊接性和弯曲性---[咨询]

楼主(2006-11-24):
舞钢产nm360、400、500性能、价格、

/ b w. w+ u1 I1 v& I

焊接性和弯曲性?急需知道!!!

网友(2012-08-05):
采购的就是舞钢的NM360板材,现在铣加工比较费刀具,用的YS8的硬质合金刀片,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钻33的孔也比较困难、弯弧度易断,我想请教大师们,如何加工,使用什么刀具,谢谢!